手持设备中wifi模块,蓝牙模块选型推荐。

楼主(2016-03-16):
各位好,现有一手持设备项目,需选型wifi模块,蓝牙模块,模块平时很少通讯,大部分时间睡眠。
当有需要的时候才连接传送数十个字节。
要求:
1.体积尽量小,空间有限。
2.功耗尽量小,手持设备用。

因为2种模块本人都没有用过,所缺乏经验,望各位高手指点指点,感谢。

网友:
WIFI HLK-M30,FS-QN9021低功耗蓝牙模块

网友:
QN9021体积有点大哦,没有小封装

楼主:
请问一下是那个厂家的,我想查询一下具体参数体积。谢谢

网友:
AP6212 体积有点大

网友:
AP6212里面是 博通的BCM43438 芯片, 可以直接上 bcm43438

网友:
引用 楼主:
请问一下是那个厂家的,我想查询一下具体参数体积。谢谢

广州汇承

楼主:
呵呵,刚刚也查到了,与之前同事聊天得知他也用这个模块,可是他说他们的态度非常恶劣,建议我要使用。

楼主:
持续救助。

网友:
淘宝到处是HC的兼容蓝牙串口

网友:
可以看下我们公司的蓝牙模块
http://www.cypress.com/products/ez-ble-module-bluetooth-smart

网友A:
QN9022的蓝牙模块,另外还有WIFI模块我们都有

网友:
BLE蓝牙都能满足要求

网友B:
数十个字节用4.0的蓝牙功耗低,HC06不合适的。。

网友C:
LSD4BT-M74MSTD0
我正在使用的。你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A:
QN9022的蓝牙模块,另外还有WIFI模块我们都有

QN9022是一芯片,我需要的是拿来就用的模块。^^

楼主:
引用 网友B:
数十个字节用4.0的蓝牙功耗低,HC06不合适的。。

是的,用BLE最好,但是老板要做,那我就做啦。

楼主:
引用 网友C:
LSD4BT-M74MSTD0
我正在使用的。你看看

好的,我去看看。谢谢你哦。

网友:
引用 楼主:
QN9022是一芯片,我需要的是拿来就用的模块。^^

我们是有用QN9022做的蓝牙模组,可以直接用的 也还有别的型号的蓝牙 这个自带Crotex Mo内核可以直接自己开发程序

网友:
好像淘宝有个DA14580模块超级小,楼主搜索看

网友:
低功耗的话,用BLE4.0啊,待机时一点几ua的电流。

网友(2016-10-13):
可以了解下我们的模块(单双模)多款,总有一款适合你。www.ledentech.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