个人对SmallRtos51的应用小讲解

楼主(2016-03-16):
个人对SmallRtos51的应用小讲解

个人觉得用SmallRtos51来入门OS,是个很好的起步,先从最简单的入手,循序渐进,SmallRtos51和ucos很像,便于之后对ucosii或者ucosiii的进一步学习

网友A:
楼主,最好是有工程文件例程才好

网友B:
這本書很早就買了,然,個人愚鈍,沒理解透就扔一邊了,一直沒理解透是如何切換任務的。

网友C:
这个51操作系统,本来就是从ucosii改写简化而来的,可以看看用用。

网友:
好,跟着楼主一起学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最好是有工程文件例程才好

可以看我以前发的帖子,里面有工程文件

http://www.amobbs.com/forum.php? ... p;page=1#pid8661651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个51操作系统,本来就是从ucosii改写简化而来的,可以看看用用。

作者陈明计先生在书中说过是借鉴ucos风格,作者结合51的特点,最小化RAM的占用
系统功能里的队列和ucos差别很大,其他的风格相似

网友D:
陈明计?像是周立功早期好多源码都是他。

网友:
引用 网友B:
這本書很早就買了,然,個人愚鈍,沒理解透就扔一邊了,一直沒理解透是如何切換任務的。 ...

同感,四年前买的,也是啃了两遍没啃懂原理,但是用在了一个FM 发射机的项目上。
今年咬牙再看了两个月,结合源码边看边试验,收获很大,感觉很爽。

网友E:
引用 网友D:
陈明计?像是周立功早期好多源码都是他。

好像就是因为这个 SmallRTOS 被周立功招过去的吧?
现在应该不在了,前几天有按照 SmallRTOS 文档里的邮件地址发信咨询,已经都是退信了。

网友F:
现在也想用在项目上,希与楼主多交流

楼主:
引用 网友F:
现在也想用在项目上,希与楼主多交流

多多交流,共同进步

楼主:
引用 网友E:
好像就是因为这个 SmallRTOS 被周立功招过去的吧?
现在应该不在了,前几天有按照 SmallRTOS 文档里的邮 ...

陈明计先生一直在周立功麾下,不回信的原因,个人推测应该是 SmallRTOS51 推的效果不行,所以这个就不费精力搞了,陈明计先生之后又搞了arm的RTOS等,把精力放在别的地方了

另谢谢打赏,哥们慷慨

网友G:
挺好的。
顺带老帖子传送门:Small RTOS51入门—两个任务两个LED闪烁
http://www.amobbs.com/thread-5603755-1-1.html

楼主:
引用 网友G:
挺好的。
顺带老帖子传送门:Small RTOS51入门—两个任务两个LED闪烁
http://www.amobbs.com/thread-560375 ...

赞一个,集大家智慧,互通有无,共同进步

网友C:
引用 楼主:
作者陈明计先生在书中说过是借鉴ucos风格,作者结合51的特点,最小化RAM的占用
系统功能里的队列和ucos差 ...

曾经在2003年比较有空余时间时,把搁在书架上近2年的中文版ucosii 拿出来花了好几个月时间逐字研读并在DOS环境下验证实验和改进实验过,例如:成功将任务切换矩阵表换成行列两个计算式以减小程序代码空间;将64任务的rtos改为256任务的rtos等等。
陈明计先生的这本书是在ucosii中文版出版好多年后才出版的,当时买来只大体翻看了下,程序构架基本与ucosii 相仿,也没有太花功夫去仔细阅读,只作为嵌入式资料收集,后来也没用它做过项目。所以,对smallrtos51具体细节的确不是十分清楚。

楼主:
引用 网友C:
曾经在2003年比较有空余时间时,把搁在书架上近2年的中文版ucosii 拿出来花了好几个月时间逐字研读并在DO ...

对你的ucosii研究精神感到敬佩,从根本研究,并能更改底层代码,高手啊,膜拜

网友:
引用 楼主:
对你的ucosii研究精神感到敬佩,从根本研究,并能更改底层代码,高手啊,膜拜 ...

高手谈不上,只是工作忙没有时间去研究rtos,一旦有时间去研究就会乐此不疲、深挖到底,甚至想改进改进。
可惜打那以后一直在搞测量系统的产品,用fpga开发较多,没有机会将rtos用到项目上,时间长了也慢慢生疏了。

网友:
读书的时候看过,总体来讲很不错,对入门rtos很好,主要是代码短、简单,比ucos更容易懂。

楼主:
SmallRtos51_COCOGUOJIA应用小讲解_V20版
对第一版中的几个小错误 做了更改,还有一些小提醒,总体改动不多,在PDF里用红色标注了

特别注意:如果要创建信号量,必须从0开始依次建立,不要建立了1 和 2(只有OSSemCreate(1,0)和OSSemCreate(2,0);),但不建立0(没有OSSemCreate(0,0)
),这样在OS应用中会出现莫名的错误
在创建任务 信号量 索引值时候是从0开始数的,并且你用到几个,就对应着在OS_CFG.H设置几个(在OS_CFG.H设置数量是从1开始数的)
#define OS_MAX_TASKS            4         /* 最大任务数1~16  你的应用有x个任务你就写x个 但要注意 在创建任务时候,任务索引ID号是从0开始数的*/
#define OS_MAX_SEMS             2           /* 最大信号量数目  你一共用到几个信号量就写几 但要注意 在创建信号量的时候,信号量索引ID号是从0开始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