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使用MPU6050测量手臂摇摆速度和次数?

楼主(2016-03-16):
请教一下大家问题,测手臂的摇摆速度和次数,用MPU6050怎么实现?
MPU6050读出来的三轴加速度和角速度,怎么换算?用什么算法?
希望大家指教一下。
有大神做过的可以分享一下经验,非常感谢!

楼主:
自己顶一个

网友A:
拿手上,自己摆几次,记录输出数据,从中查找规律来写算法,然后再反复验证优化

楼主:
引用 网友A:
拿手上,自己摆几次,记录输出数据,从中查找规律来写算法,然后再反复验证优化 ...

这个可以试试啊,谢谢啊

网友B:
MPU9250好像带手势识别库

楼主:
引用 网友B:
MPU9250好像带手势识别库

手势识别库是什么意思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