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3.56M读卡器谐振频率在FFT下的疑问

楼主(2016-03-16):
先上图
我测的是谐振回路的信号,频率在13.56MHz附近,用示波器的FFT分析了一下信号的频谱,却出现了意料之外的事情,有一个赋值比较大 9M左右的频率,还有一个18M左右的频率

理想的情况下,应该就只有一个13.56MHz的频率吧?那问题出在哪里,是谐振调的不对吗?
刚开始学,很多都不懂,请大牛不吝赐教,或者给我推荐一下资料关于FFT,在网上找了一遍基本上都是算法直接扔上来的,谢谢了。

楼主:
自己顶一个

网友:
1、13.56M频率下更多的还是调匹配,抓频谱起不到多大效果
2、严重怀疑你抓的方法有问题,一般都是倍频出现
3、仔细根据官方文档老老实实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