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M335x主控用SJA1000外扩CAN 电路接法请教

楼主(2016-03-16):
如题,不想用GPIO模拟SJA1000的时序,我想把SJA1000接到AM335x的GPMC总线上,
但是无论是GPMC接NOR Flash 还是接NAND Flash的引脚和时序跟SJA1000的都不一样,
SJA1000是地址线和数据线复用,用地址锁存信号来区分地址信号和数据信号,
AM335x接NOR Flash的话是地址线和数据线分开的,没有复用。
AM335x接NAND Flash的话虽然地址线和数据线是复用的,但是所用的控制信号和读写时序跟SJA1000也不一样的。
现在我的想法是通过中间加一些逻辑芯片来实现SJA1000通过总线方式访问,我看到周立功有产品就是这么做的,但是不知道具体是怎么实现的,。
所以想请教大家哪位有这么做过,还望给指点一二!
不一定是AM335x+SJA1000,只要是ARM架构的CUP加SJA1000,是用总线方式访问的应该都一样。

网友A:
335x已经两个CAN了还不够用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335x已经两个CAN了还不够用吗?

不够啊!需要六路CAN,还得扩四路那。

网友B:
可不可以找个MCU来扩展呢

网友C:
扩展CAN 的原理楼主发个昂~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可不可以找个MCU来扩展呢

找个MCU肯定可以实现,但是我这个系统里好几个模块都是用的AM335x,我做了一个AM335x的核心板,所以这个板子也想用AM335x来搞,这样统一都用Linux,这样以后软件好维护,再找个MCU还得搞他自己的程序,麻烦。

楼主:
引用 网友C:
扩展CAN 的原理楼主发个昂~

我现在也是正在设计方案,等板子做好了验证可行了原理一定发上来。

网友D:
用MCP2515 吧, 文革年代的人才用SJA1000

网友E:
用SJA1000的估计不是做产品,是学校的东西吧

网友F:
引用 网友E:
用SJA1000的估计不是做产品,是学校的东西吧

差不多快二十年前,周立功开始推广飞利浦器件的时候,曾大力推广sja1000方案的CAN总线,为CAN总线在中国的发展起了不可磨灭的贡献,那个时候,sja1000要二十多块钱一片
在那个年代,几乎所有的CAN接口设备都是SJA1000的,后来有了SPI接口的MCP2515

再后来,出现了内置CAN总线的51单片机,但是价格也在三四十元
也有了内置CAN控制器的ARM
直到出现了Cortex-m系列的ARM,终于把价格做到了十元左右,sja1000就很少出现了

网友G:
我也正在用CAN,学习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D:
用MCP2515 吧, 文革年代的人才用SJA1000

据说MCP2515 性能没有SJA1000好,我刚接触CAN也不太董,但是我查了一下一般的CAN扩展卡都是用SJA1000,像研华的、凌华的、周立功的
是因为这些CAN卡设计的时候比较老了,现在也懒得更新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用SJA1000的估计不是做产品,是学校的东西吧

是做产品的

楼主:
引用 网友G:
我也正在用CAN,学习一下。

能和前辈一起学习那真是倍感荣幸啊

PS:前段时间看前辈的自由职业生涯的帖子甚是敬佩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能和前辈一起学习那真是倍感荣幸啊

PS:前段时间看前辈的自由职业生涯的帖子甚是敬佩啊! ...

你过奖了。

网友:
引用 网友F:
差不多快二十年前,周立功开始推广飞利浦器件的时候,曾大力推广sja1000方案的CAN总线,为CAN总线在中国 ...

楼主为什么不选用SPI接口的?电路也简单,驱动也有

网友H:
引用 楼主:
不够啊!需要六路CAN,还得扩四路那。

一路can能带127个节点,六路得带700多个节点,啊

网友I:
AM335x不是有RPU吗,可以问问TI有没有提供基于RPU的CAN代码。

网友J:
SJA1000是相当的稳定。我的好几个产品都是用这玩意,用了几十K,我从没见过坏的。
不过SJA1000 的封装太大了,宽体SOP28的封装。
这玩意是8位并口,可以共用一根总线。
我以前做的还有一个方案是用LPC2194做的,自带4路CAN。不过这个片子估计跟你的AM335X不相上下,而且性能跟不上。
个人觉得,做硬件应该不断的开拓进取。

楼主:
引用 网友I:
AM335x不是有RPU吗,可以问问TI有没有提供基于RPU的CAN代码。

问过,没有CAN

楼主:
引用 网友H:
一路can能带127个节点,六路得带700多个节点,啊

比较特殊的应用,不是简单的一个CAN回路好多节点

楼主:
引用 网友J:
SJA1000是相当的稳定。我的好几个产品都是用这玩意,用了几十K,我从没见过坏的。
不过SJA1000 的封装太大 ...

也考虑过LPC2194的方案,还是想先用SJA1000做,如果不行再考虑LPC2194

网友:
应该就是Nor总线的访问方式,自己加个573之类的锁存器,不过用法应该是两个573之间互斥,把地址和数据分开,一个驱动时另一个输出高阻,这个信号应该就用ALE就行了.
另外有ALE的话,其实如果具体的管脚驱动方式允许的话,直接连在一起应该也是可以的,毕竟外设芯片采样地址或者数据也是分时的,只要采样的时候总线上的数据是对的就行了.
这里相当于需要两个二极管,数据只能单向传输,不能走到另外一组数据线上.

网友:
建议采用MCP2515扩展,或者其他单片机也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