激光二极管还用一端一段时间后 发光微弱,甚至不发光

楼主(2016-03-16):
电路图如下:目前使用的是激光二极管,通过RXD发送数据,让激光二极管亮灭(没有使用PD引脚),现在发现产品在客户手上使用一端时间后(大约半年),激光二极管发光微弱,甚至不发光,请教可能是什么原因导致的?

网友:
激光二极管老化了呗,一般红色的压降是1.8v,3.3-1.8=1.5,1.5/33=0.05A,感觉功率过了。红色激光管小的功率很小,我感觉也就5ma的电流还能长时间点亮。对了,你可以试验下你们的电路,让激光管长亮能亮多久。

网友:
激光管解理面损坏,挂掉了。激光管不如LED皮实,不能过流,瞬间也不行。

网友:
激光器管一般恒流驱动吧,你这个接法不是吧

网友:
激光管挂了。电流太大或者散热有问题

网友:
激光管很脆弱的,如楼上所说,对电流、温度的要求很高,一个脉冲电流可能就让它挂掉

网友:
寿命,恒流、、、

网友:
管子挂了   激光二极管要散热  温度升高太多会老化损坏   随着温度升高  实际的流过电流会增大

半导体激光二极管自身带有接收部分PD一定要用上    参考一下  APC驱动电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