分享一个MSP430硬件SPI驱动595的程序...

楼主(2016-03-17):
   // 初始化SPI硬件
   U0CTL  = SWRST;                                   // **Put state machine in reset**
   ME1   |= USPIE0;                                     // 通过 MEx SFRs (USPIEx) 启用 USART 模块
   U0CTL  = CHAR + SYNC + MM + SWRST;     //  8-bit SPI master
   U0TCTL = CKPH + SSEL1 + STC;                // 相位,时钟,3-pin
   U0BR1  = 0;                                            // 设置波特率分频系数,U0BR1:U0BR0>=2
   U0BR0  = 2;
   U0MCTL = 0;                            // SPI 模式应被设置到 00h
   U0CTL &= ~SWRST;                  // **Initialize USCI state machine**

//刷新数据...
U0TXBUF = DIG_MASK[DigitronIndexCur];        // 发送新位
while( !(IFG1 & UTXIFG0));                             //等待发送缓存空...
U0TXBUF = temp;                                         // 发送新段

while( !(TXEPT & U0TCTL));                           //这里必须是等待发送器发送完毕,才能够更新RCLK,否则数据乱码....
RCLK_SET();// 更新显示
RCLK_RESET();

采用硬件发送595数据,发送两次,只需要大约65个CLK,

如果再优化一下的话,应该50个CLK就能够发送完毕....

而软件模拟的话,需要接近600个CLK,

CPU占用率能够降低到10%

网友:
楼主辛苦  大晚上来分享资料  谢谢了

网友A:
CLK指的是时钟周期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CLK指的是时钟周期吧

嗯,就是MCLK