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没有5刀以下可以跑linux的片子推荐一下。

楼主(2016-03-17):
找到君正的X1000 可以做到3刀
测了一周。文档那个烂啊。发布的系统还有错误。
32M的内存跑他们的系统什么也不干居然只剩4K。
设置内核把不要的都关闭结果编译报错。
技术支持也决不了。
带了200W的摄像头告诉我只能拍320*240的图片。640*480内存不足。
总体来说是个不成熟的东西。技术支持也不到位。把客户当测试用了
所以想找找还有没有类似低价格成熟的芯片。
请用过的朋友推荐一下。

网友:
raspberry zero, 可惜没货。炒的高高的

楼主:
谢谢楼上两位。我查查看

网友A:
$5 有很多选择了。不知你需要什么片上资源?

网友B:
i.MX280应该低于5刀

楼主:
引用 网友A:
$5 有很多选择了。不知你需要什么片上资源?

主要就是用一两个串口。要跑LINUX驱动USB摄像头或者直接驱动摄像头。LCD不是硬性要求。再就是WIFI

网友:
建议芯唐的N329X系列,带H.264 硬解码,适合做图像之类的处理。价格应该也符合你的要求

网友:
新塘 ATMEL 的9X5系列  飞思卡尔的IMX28  都可以做到

楼主:
引用 网友B:
i.MX280应该低于5刀

i.MX280  这个查了一下价格应该在50以上了。再加上RAM和flash成本高多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主要就是用一两个串口。要跑LINUX驱动USB摄像头或者直接驱动摄像头。LCD不是硬性要求。再就是WIFI ...

VGA 级别的摄像头?那楼上建议的应该符合你的要求。

网友C:
全志A13,LPQF144封装,容易焊接,现在淘宝9元人民币大量有货!

内核是ARM A7架构,算不错的了,800MHz频率,支持512M DDR3内存,各种LCD控制器还有摄像头硬件接口,硬件H264编解码器支持到1080P好像,跑安卓4.0都不在话下,更别说LINUX了。

资源很丰富,文档网上都有。

就是消费类的,不知道什么时间停产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全志A13,LPQF144封装,容易焊接,现在淘宝9元人民币大量有货!

内核是ARM A7架构,算不错的了,800MHz频 ...

谢谢。还是你厉害。我看看这个有没有开发板

网友:
还是选RT5350吧,VoCore已经有你的方案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i.MX280  这个查了一下价格应该在50以上了。再加上RAM和flash成本高多了

便宜就用国产的,当然质量也是有区别的。可以看看这个内置DDR的

http://www.amobbs.com/forum.php? ... p;page=1#pid8786939

网友:
还是选RT5350吧,一套加PCB 30左右

网友:
RT5350还有WiFi

网友:
mt7620,另一个路由器用得比较多的,openwrt支持挺不错

网友C:
引用 楼主:
谢谢。还是你厉害。我看看这个有没有开发板

开发板就是A13平板(或者Q8平板),100多块钱7寸触摸屏USB口什么的齐全,就是没有原理图,不过的自己找里面的串口,调试起来很简单了。

看你的需求就是LINUX+2个串口,没有图形界面或者图像处理的要求的话用楼上那个内置64MB的估计简单点。

如果要求图形界面,有图像处理,还有摄像头什么的,用这个可以直接跑安卓4.0,512M DDR3,成本元器件就是(512M DDR3+CPU+4G FLASH)总共30元可以搞定。

开发就是基于安卓的开发环境了,非常容易和完善,个人觉得比跑LINUX+QT的方案要好。

楼主:
引用 网友C:
开发板就是A13平板(或者Q8平板),100多块钱7寸触摸屏USB口什么的齐全,就是没有原理图,不过的自己找里 ...

成本元器件就是(512M DDR3+CPU+4G FLASH)总共30元可以搞定。

你确定你没少打个0?

网友C:
引用 楼主:
成本元器件就是(512M DDR3+CPU+4G FLASH)总共30元可以搞定。

你确定你没少打个0? ...

错不了,这个芯片9元淘宝大把,DDR3 芯片必须要用2片128MX16的组成512M,32bit的,这个一片是7.5元,可以搜三星的这个K4B2G1646型号,还有4G的NANDFlash 可以做到10元左右。
这样下来大概30元左右元器件成本。 这个方案还有个配套的电源管理IC(支持锂电),大概才1.5元,超值!

如果上定制的系统(LINUX)可以接受用小容量的SD卡启动的方式话,可以买大把的64M,128M的SD卡,才2块钱!128M对上一个LINUX系统已经是很宽裕了!

唯一的担心是不知道什么时候停产,因为消费类的,这个是12年的主流方案,现在的主流市场已经淘汰!

楼主:
引用 网友C:
错不了,这个芯片9元淘宝大把,DDR3 芯片必须要用2片128MX16的组成512M,32bit的,这个一片是7.5元,可以 ...

谢谢。算的好详细。
淘宝搜了一下现在核心板512M的都要一百多了。。。。
自己做难度还是有点大。想直接用核心板

网友:
本就是路由器的方案。

网友:
京东上最便宜的路由器有裴讯的fir300,38块,你就买个拆开看就是了

网友:
学习了,全志A13

网友:
这么说,真的是好白菜价喔。

网友D:
gm8135s  不到5刀。内包ddr。720p 30fps 无压力

楼主:
引用 网友D:
gm8135s  不到5刀。内包ddr。720p 30fps 无压力

谢谢。还是人多力量大啊。大家推荐这么多

网友C:
引用 网友D:
gm8135s  不到5刀。内包ddr。720p 30fps 无压力

这个思路不错,摄像头芯片,600M的ARM CPU,128M DDR ,网卡,USB什么的齐全,适合跑LINUX做图像处理的应用。

网友D:
引用 网友C:
这个思路不错,摄像头芯片,600M的ARM CPU,128M DDR ,网卡,USB什么的齐全,适合跑LINUX做图像处理的应用 ...

DDR只有64M而已。做些简单的任务还是搓搓有余的。

网友E:
引用 网友D:
DDR只有64M而已。做些简单的任务还是搓搓有余的。

gm8135s 这东西资料多不?DIY 能玩否?

网友:
引用 网友C:
错不了,这个芯片9元淘宝大把,DDR3 芯片必须要用2片128MX16的组成512M,32bit的,这个一片是7.5元,可以 ...

有SDK不?

网友:
引用 网友E:
gm8135s 这东西资料多不?DIY 能玩否?

可以的,字数补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