使用SIM900调试GPRS通信,一直连接不上

楼主(2016-03-17):
最近使用GPRS模块调试东西,GPRS连接一直失败

使用的是长城宽带,使用路由器,开启DMZ

开启DMZ之后一直里连接不上,于是注册花生壳,又花8块钱开启了映射功能
开启映射后,映射IP如下

测试结果还是连接不上

哪位有搞过这个的指点指点,一直解决不这个问题

楼主:
顶一顶,继续大神解答

网友A:
前些日子刚试过,花生壳可有时候开启映射不好用,显示正常,但是就是连接不上。后来直接借用了一下朋友的阿里虚拟主机调试的,有公网IP,可以直接连接。

楼主:
引用 网友A:
前些日子刚试过,花生壳可有时候开启映射不好用,显示正常,但是就是连接不上。后来直接借用了一下朋友的阿 ...

阿里虚拟主机怎么用?

网友B:
先确保你的AT指令没问题,测试一下链接公共的网站的80端口,比如百度,先ping一下www.baidu.com,获得IP后用你的AT指令连接这个地址的80端口,如果能连上说明AT指令没有问题
然后查看你自己的公网让不让外面接入,先直接用IP测试,不要用域名解析,确定能接入后再研究gprs模块接入局域网的事.

网友A:
引用 楼主:
阿里虚拟主机怎么用?

电脑远程登录上去,就和一个远程的电脑一样(有公网IP),然后运行网络助手工具,SIM900访问发送数据就OK了。

网友C:
测试过wifi,正在玩这个GPRS 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测试过wifi,正在玩这个GPRS 的

WIFI同一个局域网倒是容易

楼主:
引用 网友B:
先确保你的AT指令没问题,测试一下链接公共的网站的80端口,比如百度,先ping一下www.baidu.com,获得IP后用你 ...

AT指令是没问题的
就是现在用的网络没有公网IP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脑远程登录上去,就和一个远程的电脑一样(有公网IP),然后运行网络助手工具,SIM900访问发送数据就OK ...

购买了一个阿里虚拟主机的流量服务

具体怎么使用?

网友D:
LZ 如果用的是电信的宽带,就比较容易实现,在广电宽带上无法实现。
网络正常的情况下,路由器设置好DMZ主机为本地计算机IP
上百度查一下本地计算机的公网IP,打开网络调试助手,设置特定端口,建立服务器,
SIM900连接IP设置为查到的公网IP即可连接,此法缺点是重新拨号后公网IP会变化,但作开发已经足够

楼主:
引用 网友D:
LZ 如果用的是电信的宽带,就比较容易实现,在广电宽带上无法实现。
网络正常的情况下,路由器设置好DMZ主 ...

用的长城宽带,开启DMZ,花生壳映射都用了,就是连接不上

网友:
长城宽带好像没有公网ip,是不可以连接GPRS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购买了一个阿里虚拟主机的流量服务

具体怎么使用?

抱歉,刚才那会说错了,应该是一个阿里云服务器,登陆上去就类似你有了一个远程的windows电脑。

网友E:
ip问题 ,花生壳解决不了公网IP 的问题,花生壳只是一个域名而已!

网友:
引用 楼主:
购买了一个阿里虚拟主机的流量服务

具体怎么使用?

接这个简单啊 远程登录,操作电脑一样。

网友:
引用 楼主:
用的长城宽带,开启DMZ,花生壳映射都用了,就是连接不上

可能长城宽带的用户在广域网上的IP是假的(可能是他们服务器的地址),跟广电一样,你输这个IP根本访问不到你。

网友:
5楼建议正解。逐个排查

网友:
我借个有阿里云服务器的IP端口给你连了测试一下?

网友F:
我这里用的同样的是花生壳的映射,移动宽带(铁通线路),最近几个月使用正常。建议两端都先用TCP工具互相测试一下,确保网路没什么问题了再上SIM900

网友:
你要连的那个IP我试了试,ping不通啊

建议你试着用TCP调试工具,开个客户端,模拟你的SIM900,看看能不能连接上远端的SERVER,如果不能,先解决这个问题。

如果能够顺利连接上,基本SIM900也能连上的。

网友G:
没有公网IP可以试下我的公共TCP调试服务器: http://tongxinmao.com/App/Detail/id/1

楼主:
引用 网友E:
ip问题 ,花生壳解决不了公网IP 的问题,花生壳只是一个域名而已!

已经搞定了,路由器拔了,网线直接接到电脑上,用花生壳就可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G:
没有公网IP可以试下我的公共TCP调试服务器: http://tongxinmao.com/App/Detail/id/1

已经搞定了,路由器拔了,网线直接接到电脑上,用花生壳就可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F:
我这里用的同样的是花生壳的映射,移动宽带(铁通线路),最近几个月使用正常。建议两端都先用TCP工具互相 ...

已经搞定了,路由器拔了,网线直接接到电脑上,用花生壳就可以了

网友(2016-06-29):
引用 网友G:
没有公网IP可以试下我的公共TCP调试服务器: http://tongxinmao.com/App/Detail/id/1

真是一个好同志啊,正好最近在调 GPRS,真好用得上这个了,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