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33MHz的PCB天线应该如何设计?

楼主(2016-03-17):
请教大家,谢谢!

网友:
60万板载433天线产品已出货

网友:
一般看都是弹簧啊

网友:
有难度,也比较麻烦。螺旋天线那么便宜,直接买就是

网友A:
论坛里有个帖子,写的很好。
天线周围不能铺铜,放置器件,433MHz的1/4波长设计天线。
没有网分的话,就只能靠运气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主要是要调匹配电容,买一个模块看一下就可以了。。。

有淘宝链接吗?

网友:
我都是随便画跟线,信号还可以

网友C:
我敢说这433PCB天线圈内至少出了1000万货了
暴露行业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敢说这433PCB天线圈内至少出了1000万货了
暴露行业了

方便给出尺寸吗?

网友D:
引用 网友A:
论坛里有个帖子,写的很好。
天线周围不能铺铜,放置器件,433MHz的1/4波长设计天线。
没有网分的话,就只 ...

波长(m)×频率(Hz)=波速(m/s)
波速(m/s) v  = 299792458 m/s

频率(Hz)   433000000Hz

1/4 波长 = 0.17309033371824480369515011547344m 。 电路板上 从芯片放大器的天线输出口 画一条 0.17309033371824480369515011547344m 的铜皮就行????

还需要满足什么条件??

网友A:
引用 网友D:
波长(m)×频率(Hz)=波速(m/s)
波速(m/s) v  = 299792458 m/s

请看这个帖子:http://www.amobbs.com/thread-5619925-1-1.html

网友D:
引用 网友A:
请看这个帖子:http://www.amobbs.com/thread-5619925-1-1.html

之前看同事 调天线, 用 网分 调试。 比如 462M ,把天线插在 网分上,设定好数值  ,用网分 看数值正确不?
高了,把天线剪一点,还高,再剪剪。。。。。就这样一点点 做出匹配的天线来

===============
虽然和天线几何形状 有 绝对关系,但 长度对了, 有网分在,天线周围不要铺铜,  爱咋画咋画(长度先长些,长了剪掉,短了就不好了),  调调就成了。
不知道我说的有道理不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敢说这433PCB天线圈内至少出了1000万货了
暴露行业了

玩具里面用的么

网友A:
引用 网友D:
之前看同事 调天线, 用 网分 调试。 比如 462M ,把天线插在 网分上,设定好数值  ,用网分 看数值正确 ...

您的同事不是调PCB天线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您的同事不是调PCB天线吧?

我不太懂,但上次确实 亲眼所见,  有网分看施密特图  ,阻抗匹配就成了。 天线暂时我就这么会的,其他也不懂,把看到的都说出来。

他是测试工程师,经常看见测试天线参数

网友:
网分全称是什么?没接触过这个仪器,产品中也用到433,现在买弹簧天线用

网友:
矢量网络分析议

网友:
TI有份天线的参考设计的,Sub-1G的都有,可以参考,还有一些设计要点提醒。
不过做完后最好用网分看看参数。

网友:
如何才能做到

网友:
有陶瓷天线吧

网友(2020-12-12):
引用 网友C:
我敢说这433PCB天线圈内至少出了1000万货了
暴露行业了

线宽多大?要做阻抗吗,周边没有地,没有参考层做阻抗好像也做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