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样直通率是如何算?

楼主(2016-03-17):
拼4块1张, 订25张, 收到22张还有2张每个有1块画差.

这个直通率是 (3*4+2)/100=86%么?

这批板还能用不?

PS 客户编号09904W

网友A:
LZ 。你的是全测吗?

我也感觉JLC的品质现在越来越差。

去年号称的字符打样,彻底解决丝印问题,丝印好过一阵子,现在又不行了。

网友B:
“收到22张还有2张每个有1块画差”

没理解,订25张不是应该收到25+张么?

“画差”是神马意思?

网友:
引用 网友B:
“收到22张还有2张每个有1块画差”

没理解,订25张不是应该收到25+张么?

就是4张里画差那张有问题。

网友:
一般PCB板子制作的时候,测量的时候会发现有问题的会标注出来,就是画X,因为是拼版,所以其他三个还能用。
另外楼主的情况,少做了3片拼版。这么计算直通率是不对的吧。

会不会制作PCB的时候,发现料不够了呢?

楼主:
引用 网友B:
“收到22张还有2张每个有1块画差”

没理解,订25张不是应该收到25+张么?

确实只收到22张. 估计画叉的两块是他们自己标记有问题的. 下料可能是下25+的, 其他都是有大问题的. 最后只凑了22张, 其中还有2张部分不行.

楼主:
目前沟通情况: JLC答应补5片, 但是不能加急, 要等3到4天. 原因是V割不能加急, 着急会割到手. 开玩笑了, 客服解释是 "因为我们这边生产模式,是好多板拼版上线的,单款板是投不了料的" "所以拼版V割的板拼不了加急板,只能按普通交期来赶". 本人愚钝看不出其中的内在联系, 网友明白工艺的烦请帮忙澄清.

建议JLC可以在最早发现少料的时候就联系客户, 这样减少整体补发周期. 技术问题通常是越早解决成本约低越省时间.

附. 客服记录:
这个你们可以跟客户沟通确认,而不是等到最后客户反映。
多了,这个一一通知不到位的
什么意思?是说大家的板出问题的很多么?
不是说很多,我们有三家工厂,一天接四五千款板,有的少一片两片,个个都要电话通知
问题是 就算你不打电话 客户发现问题也会电话联系 总的工作量一点都不少

网友C:
直通率的计算的规则是,嘉立创没有标出而你发现为、不良品

网友C:
引用 网友A:
LZ 。你的是全测吗?

我也感觉JLC的品质现在越来越差。

对于打样字符嘉立创投了几百万来解决,在业内同样定位的为首家也是现在唯独一家,嘉立创有足够的成意,打印字符还满足不了你的要求,只能说我们的定位不同,嘉立创满足不了你的定位

楼主:
引用 网友C:
直通率的计算的规则是,嘉立创没有标出而你发现为、不良品

也就是说AOI和飞针检测后还有5%到1%漏网的?

网友C:
引用 楼主:
也就是说AOI和飞针检测后还有5%到1%漏网的?

打叉有很多原因,如,在ai之前就打叉,或是因为外观及外形问题打叉

楼主:
引用 网友C:
对于打样字符嘉立创投了几百万来解决,在业内同样定位的为首家也是现在唯独一家,嘉立创有足够的成意,打 ...

砸钱不是目的, 几百万应该可以切实改进生产和检验, 而不仅仅是把字整得漂亮些. 我是希望JLC做到最好,不过最近几次质量问题还是想能解决好, 有问题是正常的, 如何改进才更重要.

楼主:
引用 网友C:
打叉有很多原因,如,在ai之前就打叉,或是因为外观及外形问题打叉

是不是说AOI和飞针检测后还有5%到1%漏网的?

网友A:
引用 网友C:
对于打样字符嘉立创投了几百万来解决,在业内同样定位的为首家也是现在唯独一家,嘉立创有足够的成意,打 ...

我的定位为,只要能看得见字就行。

看来JLC投入几百万,就是为了拉大和广大工程师的定位。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的定位为,只要能看得见字就行。

看来JLC投入几百万,就是为了拉大和广大工程师的定位。 ...

你睁着眼睛说瞎话,让网友贴上打样的字符晒一晒,看是不是看不清,如果打印的都看不清楚,你到卫星上找人打板子,手印的可能存在不稳定,要不就是你的人品有问题!

网友C:
引用 网友A:
我的定位为,只要能看得见字就行。

看来JLC投入几百万,就是为了拉大和广大工程师的定位。 ...

广大工程师被你给代表了,你的定位不代表广大工程师的定位,嘉立创花的几百万投入字符打印机,字符投诉率减少了99%,原先手工印刷,印刷力度不均等一系列人为原因,不可控,会导致字符糊,现在也是其它的打样厂家被投诉率的原因,很多人就有因为字符打印而转单到嘉立创,而字符打印机基本上不存在人为因素,兴森快捷,深南电路这些定位极为高档的工厂才用,像我们这种定位在广大工程师的样板工厂,只有嘉立创在用

网友:
引用 网友C:
广大工程师被你给代表了,你的定位不代表广大工程师的定位,嘉立创花的几百万投入字符打印机,字符投诉率 ...

我来帮 jlc 说几句。

目前 jlc的 优势 是 : 从上 往下

1. 速度稳定。 (不快也不满,   类似于 顺丰特惠的效果  )

2.  字符 比以前进步了。    知否稳定,有待 时间的考验,我上周收到的板子 感觉还可以。  前面网友说  不稳定,  可能还是有 默写因素在里面。

目前jlc 的  弱点。   应允许我 说 这些,其实我希望jlc 能进步,做的更好:

1.  阻焊 颜色 除开 绿色 以外 都要加 50元。   (别家不用加钱)

2. 小批量  比如  1个 平方 沉金  +  红色    价格 比别家高 将近150+元  。 (PS: 别家做的也不差)

因为一般我  小批量 做的比较多。 所以最近2年 基本都在 别家做。线路 不算复杂。 10mil 间距,  不难的板子,  jlc 的pcb 价格优势就没有了。。。   当然  我其实也  armok 老大 差不多。  这就和 消费者去买一个 u盘, 经常会跑去 jd 搜索下价格,然后就去 1号店 搜索下价格是 一样的道理。   请允许消费者  对比价格 做 买卖选择!

--------------------------------------
另外在论坛里,我基本每天都在逛。也算是老网友,  jlc 去年经常吹嘘 如何如何 1平方 价格降低 多少,  实际上 在 同一个时刻点,  别家小批量往往比 jlc 更低 一些,  袁老板 其实也是知道。

最后 : 希望jlc 利用技术 可控的手段  给消费者 更高性价比的pcb 产品。  我的初衷 不是 来 说jlc 不好,只是 jlc目前 还做的不够好 !

网友D:
人家画差(打X),就是厂家的工艺问题检测出来了,判定为不良品的。

引用:
拼4块1张, 订25张, 收到22张还有2张每个有1块画差.

这个直通率是 (3*4+2)/100=86%么?

这批板还能用不?

      从你的说明来看没有发现不良品(厂家打X的不算,任何厂家标“X”的板大家都不会再用,但厂家会多做补齐),也就是直通率100%了。但厂家没有给够你100PCS板的量,欠你6PCS板子。我不知这样说对不对

网友:
我只有小的不能再小的首次样板在立创做,贪便宜。羞。。。小批量在别处做,订500片就一定交500片良品加二三片备品。小规模伤不起,要是给SMT说好贴500片,结果板子只有480还带些叉,那会被BS, 哥,那里做的哦,贴完了拖回来调,就算是SMT的问题也会被反咬一口: 就你那板子?没问题才奇怪。所以一直不敢在省这个钱

网友:
声明:上面仅仅作为推演,请勿对号入座

网友:
关于直通率,我的理解是: 已PCBA为例,投料100套,SMT有一片漏料人工需补料,后焊后QC查出1片有短路,测试发现2片不良,那直通率为96%。到客户手上发现的叫开箱合格率才对。

网友E:
JLC 还是不象错的,至少有了竞争才有了更多的选择。

网友F:
引用 网友E:
JLC 还是不象错的,至少有了竞争才有了更多的选择。

现在客户关系的黏性都很强, 稍微有点量的一般不会乱换供应商。JLC以低价小批量抢占低端市场的策略是非常成功的, 也给中端厂商极大压力, 高端则基本无影响。我的量很小, 也曾考虑过在JLC做小批量, 但发现他们家订500就只下500料, 按网友的说法, 如果我要保证500片良品, 就得得多下单, 所以我还是花480元/平继续在合作了5年的工厂做板子. 极少发现有板子质量问题。权衡下来价格比JLC贵15-20%, 好在PCB只占制造成本的10%不到, 也就是说成本增加不到2%,有问题打个电话, 工厂业务员就跑过来了,图个省心,还是月结。

网友:
PCB是硬件的基石, 赚奶粉钱还需要去扣PCB的钱的话, 我觉得那种单子我还是不要做了。

说这么多, 并不是存心跟JLC过不去, 希望JLC越做越好, 与广大电工和微小企业共同前进.

网友G:
引用 网友F:
现在客户关系的黏性都很强, 稍微有点量的一般不会乱换供应商。JLC以低价小批量抢占低端市场的策略是非常 ...

不是订500下500,我收到过多七八片的,估计是多下2%。
反正多下的比例很小。

网友:
引用 网友G:
不是订500下500,我收到过多七八片的,估计是多下2%。
反正多下的比例很小。 ...

那可能是被网友吓唬了, 两三年前的事了, 也忘了是谁说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人家画差(打X),就是厂家的工艺问题检测出来了,判定为不良品的。

引用:

这个问题包含两部分,

1、直通率,成品率,合格率的概念。以前我以为JLC这里直通率和成品率这两个情况差不多。现在开来95%到99%的直通率是指所有检测之后的合格率。
2、发现问题的扑救措施。出现问题是正常的,如何处理问题很重要。生产那里已经发现成品率的问题会导致发货不足,为什么不立即与客户沟通,非要耽误几天后等客户反馈。而且已经是过失在先了,补货的时候还不给加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