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ultisim元件库里没有的元件怎么办?

楼主(2016-03-17):
multisim元件库里没有的元件怎么办?比如发现一个元件,里面没有。。怎么办,,,,,
比如一个二极管没有这个名字,然后我随便找一个,双击元件把名字改过来不就行了,或者一个二极管,库里没有 ,我随便找一个 把名字修改过来不就行了,这样仿真不行吗

网友:
LZ的描述出现了两个有趣的字眼: “随便找一个” “不就行了”

网友:
下个最新版14,替代的很多,仿真而已

网友:
这个问题最好是自己琢磨,别人恐无从相助哦、、、

网友:
可以到元器件官网看看 有的器件厂商提供模型下载的

网友:
这软件可以自定义库的

网友(2017-02-27):
如果能在生产厂家官网找到相应的spice模型,Multisim中就可以用Model maker生成相应的仿真元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