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SP430仿真器 CDC版本没法使用

楼主(2016-03-17):
使用IAR 5503版本后,提示更新硬件,更新后就没法使用了,提示见下图一、图二。论坛的贴在也都看过,那个降级软件也不好使,如图三。请高手帮忙

网友:
遇到过同样问题,同问

网友A:
丢固件了吧?重新烧写固件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丢固件了吧?重新烧写固件试试!

咋烧固件?

网友:
仿真器的固件

单片机里的程序和EEPROM里的数据

网友:
最快的办法 再找个仿真器 烧一下(前提是1612没有加密)
不行就要BSL恢复吧

网友(2016-11-21):
后面解决了吗?

网友:
我的也是同样问题,烧eeprom无效果,再买一台烧主控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