飞思卡尔XEP100远程升级

楼主(2016-03-17):
    今天在看远程升级,我用的开发板是XEP100的片子,怎么实现远程升级呢,有没有这方面的资料呢,做个参考,网上找不到相关的资料啊

网友A:
这个一般都没有资料的,看能否实现远程升级首先要看芯片是否有IAP功能。首先你要把升级文件分帧,然后再烧写到芯片的对应位置。

网友B:
都在这里了,www.nxp.com 在搜索中输入bootloader可以搜索到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一般都没有资料的,看能否实现远程升级首先要看芯片是否有IAP功能。首先你要把升级文件分帧,然后再烧 ...

xep100的片子,我在看datasheet的时候没有发现这个功能

楼主:
引用 网友B:
都在这里了,www.nxp.com 在搜索中输入bootloader可以搜索到的

已经下载,琢磨琢磨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