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电脑扩充显示器的一个问题,是否有我描述的设备...

楼主(2016-03-17):
是这样的,用笔记本电脑办公,但是毕竟屏幕比较小,我手里有两个VGA显示器,我的目的是这样,将笔记本的屏幕,连接到两台显示器上,可以在两个显示器上编辑不同的内容。

我可以将笔记本的VGA跟一台显示器连接,同步显示。另外一台显示器如何连接(比如我需要什么接口设备)。】,才可以扩展显示呢?

网友:
一个原配屏,一个HDMI,一个VGA

楼主:
两个显示器都没有hdmi

网友:
如果你的显示器只有VGA接口的话,你需要一个HDMI转VGA转换头。

网友:
usb口转vga?

网友:
先看看你的笔记本能支持几个显示器接口?多数的只能外接一个VGA(老式),好一些的有HDMI接口,还要看你的系统显卡能不能支持到3屏显示。或者只用扩展的两个显示器实现桌面扩展,就能达到你的目的了。

网友:
目前的USB显卡速度不够,扩展一个问题不大,只要BIOS可以支持双显就行,系统从XP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