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各位帮忙 18b20在现场使用经常坏,不知什么原因

楼主(2016-03-17):
18b20 离控制板大约3米,开关电源供电,现场无干扰,不是在工厂工业场合,采用2.54插头连接 上拉510欧电阻,,刚开始都没问题,绝大部分没事 有些在用了4,5个月后 损坏,每个控制板用3,4个探头,有时是同一块控制板上2个探头同时坏了,不知道什么原因,各位有类似使用经验的坛友吗。

网友:
上拉510R太小了吧?
也有可能是电源不过关,18B20供电和IO端口,对地并上TVS试试

网友:
加大电阻试一试,引线不长,用5.1K的也行。单总线可以挂很多DS18B20,IO口线够用就分开采集。
如果多个挂一个IO口线的话,电阻就不能选择太大了。

网友:
我上一个公司用18b20长距离(5米以上)也有坏的,不过一来坏的频率不高,二来坏了也没什么严重影响,就没有仔细分析。
不过现在想想最可能的原因应该有两个,一是总线冲突,二是电压过冲。

网友:
还有一个可能是山寨货

网友:
3米5.1K足够,200米才用1K

网友:
明显是上拉电阻选择不当

楼主:
大部分没问题  现在已换为3.3k    不活据现场反馈的信息大部分是没封装好  可能有点进水  敲几下又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