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关于nand flash的复制

楼主(2016-03-17):
如何将一片NAND Flash的内容完整的复制到另一片NAND Flash中?
由于NAND存在一定数量的坏块,并且不同芯片之间坏块的位置并不一定相同,如果完全复制的话,会不会导致数据破坏,系统不能正常工作?

起因
不同时间从不同地方购买的某种设备,应该是基于嵌入式linux的。
硬件完全相同,但固件版本不同,功能上也略有差别。
现在想将其中一台的固件读出来,复制到另一台设备中。
软件中提供了固件升级功能,但没有固件导出功能,因此只能拆下nand,用编程器读写。

一般这种系统内部NAND坏块是怎么管理的,要复制的话要怎么处理?

网友:
我先抛个砖, 比较新片子和旧片子的 坏块位置, 如果新片子的坏块在旧片子里面没有使用的话就可以, 估计10个新片子能有个2片可以用吧

还有可能不同公司生产的芯片 有的公司的坏块就少, 考虑一下能不能代用

网友:
之前弄过手机的NAND芯片,完全复制到另一个空芯片中,用WM系统的复制过去都能开机能用,安卓的不行,都开不了机,应该是跟里面的系统软件设计有关系

网友:
嵌入式linux?有bash之类的shell吗,有的话用dd弄出来就是了

楼主:
猜测应该是linux,功能比较简单,启动比较慢。
没有串口,只有USB host接口和网口。

网友:
没办法的。除非你完全了解flash文件系统,然后你就可以编制flash拷贝程序。

网友:
没有办法。LINUX有NAND文件系统管理坏块。单纯块拷贝就会对不上。

网友:
周*功的编程器好像可以但是前提是要知坏块管理策略

NandFlash烧录方案
        全新的软件平台,支持多种烧录模式和烧录方案,烧录更加稳定;加强对大容量芯片的支持,使得软件可以快速切换大容量器件,快速打开大容量文件,烧写速度达到芯片极限速度。 全新的母片分析模式采用智能分析母片技术,您只需提供母片的坏块管理策略,软件就能自动分析有效数据、自动分析母片分区,快速帮助您完成烧录工程的制作。 新增多种成熟的烧录方案,这些都是目前市面上NandFlash烧录的主流方案。

网友:
4楼的方法可以的,

先把数据dd出来 备份,换NandFlash,再dd进去

dd if=/dev/nand0 of=/mnt/flash_data.bin bs=64k count=容量/64k