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AC7512不能满幅输出

楼主(2016-03-17):
现在采用51+DAC7512,电源采用的是LM336-5,电源电压是5.0伏,输出数据0XFFF,DAC只能输出到4.96伏,不能达到满幅,什么原因?
void Dac_7512(unsigned int temp)
{
        unsigned char i;
        CS_7512 = 0;
        for(i=0;i<16;i++)
        {
                  CLK_7512 = 1;
                  if(0x8000&temp)
                    DATA_7512 = 1;
                  else
                           DATA_7512 = 0;
                  CLK_7512 = 0;
                  temp <<= 1;
        }
        CLK_7512 = 1;
        CS_7512 = 1;
}

网友:
后面是否接有负载!负载是否过重!先断开负载再测一下!还有就是基准准确吗

楼主:
后面没有负载,基准是给DAC提供电源,用示波器监测过,纹波很小。

网友(2018-09-08):
引用 网友A:
你确定是4.96?如果是4.96说明你的基准有问题或者你的的芯片有问题,应该是4.096才对啊。 ...

当选择DB13 为0 DB12为1 输出1kΩ到地模式  ,DAC数据大于0x7FF时是按5V比例输出电压,当小于等于0x7FF时,是按2.5V基准 比例输出电压,这是为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