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一款汇编语言转C语言的软件。

楼主(2016-03-17):
公司有一个老的工程现在想要换主控芯片。
由于原看来的工程师使用汇编语言编写的,我只会C语言,真看不懂。
想转换了照抄源程序的流程有没有好方法?

网友:
哪有这么好的事情,我估计你得重新写了

网友:
手工转吧

网友:
楼主作为程序员还问这种问题,哎

网友:
还没见过这样的软件。。有点像给了Layout文件要导出原理图。等楼下贴出神器。。。

网友A:
人都能转机器为什么不能,你们叫 阿尔法。狗去做这事儿啊

网友:
找个懂两种语言都会的工程师,人肉转换,哈哈。

网友B:
推倒重造。如果是1K以内ROM代码,建议还是汇编吧。 顺带接活,楼主可以联系俺。

网友:
我见过 C转 汇编 转机器代码的  没见过反转的

网友:
花点时间看懂汇编,人肉转换吧

网友C:
求一款火腿肠转猪肉的机器..

网友:
期待楼下更奇葩的回帖

网友:
那就努力看懂。

网友:
汇编每家都不太一样,基本上不可能有

网友:
这样的软件太难找了 自己重写吧

网友D:
我猜楼主没花时间去了解汇编语言,其实学汇编也很简单。

网友:
哎,LZ,不说你了。

网友E:
引用 网友B:
推倒重造。如果是1K以内ROM代码,建议还是汇编吧。 顺带接活,楼主可以联系俺。 ...

能帮我汇编转个c吗?

网友:
这个我一般是人工翻译,重写,有汇编了能难到哪里去,楼上的楼上是有酬劳动

网友:
代码不是很长的汇编要看通应该不难的,看懂来龙去脉后你自己用C写一个不就行了。

网友F:
引用 网友A:
人都能转机器为什么不能,你们叫 阿尔法。狗去做这事儿啊

人能做,机器做不了的事情多了去了.

网友G:
如果是STM32,固件发给我,给你导出一个C源码,可读性就要看你自己。IDA6.9

网友A:
引用 网友F:
人能做,机器做不了的事情多了去了.

什么做不了 GOOGLE 分分钟钟 帮你搞定

网友:
引用 网友E:
能帮我汇编转个c吗?

请告知芯片型号,汇编代码量

网友H:
楼上各位怎么这样打击楼主,汇编怎么就转不成C了,开玩笑,哪怕是HEX、机器码,也一样转。
LZ别听他们的,我授人以渔。
以PIC的MOVLW 0x00为例,转成C语言:asm("movlw 0x00"),其他的同理。
二进制的也一样,直接转,比如HEX文件为03FF 04EE,转成C语言:asm("dw 0x03FF, 0x04EE"),我就不信转不了。

网友:
转换的c语言 你能看懂吗

网友:
找哆啦A梦

网友F:
引用 网友A:
什么做不了 GOOGLE 分分钟钟 帮你搞定

你确定GOOGLE不是人开发的?

网友A:
引用 网友F:
你确定GOOGLE不是人开发的?

人开发的工具 比人强  这你不得不承认。

你就不要再强调人了。 时间和人的问题 迟早的事儿。

网友I:
引用 网友G:
如果是STM32,固件发给我,给你导出一个C源码,可读性就要看你自己。IDA6.9

IDA6.9 哪里可以下?

网友F:
引用 网友A:
人开发的工具 比人强  这你不得不承认。

你就不要再强调人了。 时间和人的问题 迟早的事儿。 ...

现在就说现在的事,别扯什么迟早的事,迟早是多久,几年,几百年,几千年后?

机器都是人造出来的,不强调人,强调什么? 机器能做什么都是人给他安排好的,现在机器就是缺这种能力,都是搞开发的,这个逻辑还是要分清楚的.

网友A:
引用 网友F:
现在就说现在的事,别扯什么迟早的事,迟早是多久,几年,几百年,几千年后?

机器都是人造出来的,不强调人,强 ...

思维不能固化,当只有马车 没有汽车的时候,只有油灯,没有电的时候,思想不要局限在只有油灯的时候。然后这个时候,一切皆有可能。
给机器一个目标,让他们自己思考和行动,不是不可能的事。也就是相当于给他设定一个规则。

网友F:
引用 网友A:
思维不能固化,当只有马车 没有汽车的时候,只有油灯,没有电的时候,思想不要局限在只有油灯的时候。然 ...

最关键的是这个目标是人给它的,这就是最简单的人做得到,机器做不到的,明白了吗?

网友:
引用 网友F:
最关键的是这个目标是人给它的,这就是最简单的人做得到,机器做不到的,明白了吗? ...

你应该说反了吧,以后绝对是机器能做到,人做不到。

反正是越想越恐怖,还是我思想太超前,不说了。。。

网友:
老工程用汇编,肯定不是复杂工程,根据动作思路用C重写

网友J:
一个周看下汇编就懂了,谭浩强的汇编书。

网友:
汇编转C。。

网友K:
引用 网友H:
楼上各位怎么这样打击楼主,汇编怎么就转不成C了,开玩笑,哪怕是HEX、机器码,也一样转。
LZ别听他们的, ...

你这种只是利用C语言的嵌入汇编的语法写程序,不是真正的转成C语言,你这样做还不如直接用汇编。
另外,这种方法不能跨平台移植,除非汇编指令完全兼容,但是这样的话,你还不如直接用汇编。
你可以试一下,做个基于中断的的串口收发程序,串口收到什么,就发送什么,单片机要求是:允许相同品牌的,但汇编指令不能兼容的(例如STC 和 ATMEL 的51内核 ,增强型的也不允许用。但是ATMEL 的51 和AVR就可以)

网友:
引用 网友J:
一个周看下汇编就懂了,谭浩强的汇编书。

歪个楼,据说谭是个骗子?!

网友:
这是要把火腿肠变回猪的节奏呀。

网友:
馒头比笼屉大,还是重构吧

网友:
引用 网友K:
你这种只是利用C语言的嵌入汇编的语法写程序,不是真正的转成C语言,你这样做还不如直接用汇编。
另外, ...

你这不说废话吗,看不出来我在说反话吗。
C在效率或者其他特殊考虑时,会采用嵌入汇编;但既然已经是原有的汇编,则不要试图将它变成C,完全没有必要啊。

LZ的公司需要更换主控芯片,代码基本都要推倒重来。就比如原有的X86电脑,装了Win7。现在公司决策更换主控芯片,换成了ARM架构。可是我看不懂Linux,看不懂Android,我还希望跑Win7,我要求一个Linux转成Win7的方法,但是这可能吗?

网友:
发来  51的吧   我给你转

网友:
实际汇编也很容易理解的,毕竟就那100多条指令,从机器的角度去考虑程序思路就可以了

网友(2016-04-29):
引用 网友I:
IDA6.9 哪里可以下?

买的正版

网友:
转的也是做参考

网友L:
这种悲催的事我干过,不过我不是一口气完成任务,而是把汇编模块慢慢地改成C模块,看懂一个模块,就改一个,而且还不影响出货。直到有一天我发现把汇编文件从项目中去掉,编译器没有报错,于是我就自由了。然后将CPU从8031改成80C196。这设备前前后后卖了十年,直到今天还不时修改一下,与别家设备配合。

网友:
老电工没有不懂汇编的

网友:
引用 网友L:
这种悲催的事我干过,不过我不是一口气完成任务,而是把汇编模块慢慢地改成C模块,看懂一个模块,就改一个 ...

51汇编简单多了

网友:
楼主要坚强。熬夜学汇编去。

网友:
什么的汇编啊

网友:
即使转了你也看不懂,有那功夫还不如研究下汇编呢

网友:
建议还是学学汇编,多学点不会错!!!

网友:
直接自己升级搞一个还省事呢

网友:
我也需要一个直接把想法转换成最终产品的软件

网友:
引用 网友M:
高手啊,能导其他型号吗?

IDA支持几十种处理器,你可以自己试试

网友N:
如果有这样的软件,解密出来c都有了

网友:
有这么好的软件,破解就简单多了,任何软件,汇编转C,不管什么加密,把加密代码块屏蔽重新编译,完美激活

网友:
应该没有这种神器吧!建议楼主还是用C重新写吧!

网友:
引用 网友D:
我猜楼主没花时间去了解汇编语言,其实学汇编也很简单。

汇编的问题就是太简单了。

网友:
还是重写吧

网友O:
引用 网友G:
如果是STM32,固件发给我,给你导出一个C源码,可读性就要看你自己。IDA6.9

帅哥!
有安装密码吗?
有和谐文件/方法。

网友:
引用 网友N:
如果有这样的软件,解密出来c都有了

你out了
如果是精简指令的,还真有,
有个软件叫IDAPRO

网友:
最好看看汇编,看懂代码。这也是学习汇编的一个机会。

网友G:
引用 网友O:
帅哥!
有安装密码吗?
有和谐文件/方法。

我买的正版,网上有金山泄漏版6.8,也挺好的

网友:
人肉转吧,哈哈

网友:
替我朋友求一个, 将 "食谱转成可食的餐点" 软件,转换速度只要不比方便面慢太多即可,作业系统不限,转换数据量,一次够一人食饱即可.

网友O:
引用 网友G:
我买的正版,网上有金山泄漏版6.8,也挺好的

土豪啊!
手上金山的6.8,但过期了呢,不知道怎么和谐,能否指点一二呢
谢过!

网友:
引用 网友O:
土豪啊!
手上金山的6.8,但过期了呢,不知道怎么和谐,能否指点一二呢
谢过! ...

去看雪找找,一般都有!我不喜欢把时间浪费在不重要的事情上。当你觉得它给予你的超过了价格,那就值得了!第一年五六万,第二年开始半价,如果只是为了破解几个单片机程序,的确不值得!

网友(2016-09-22):
哥们,看见你几次了,都是评论谢谢分享,每次都还发两遍,你这样不怕那什么你懂得。。。。。?

网友:
引用 网友H:
楼上各位怎么这样打击楼主,汇编怎么就转不成C了,开玩笑,哪怕是HEX、机器码,也一样转。
LZ别听他们的, ...

我去  这样内嵌 真是可以啊

网友:
人工转换就行

网友:
引用 网友C:
求一款火腿肠转猪肉的机器..

搭车求一款猪肉变猪的

网友:
我本来是看楼主如何被骂的,不过现在有个问题,楼主说只会C,我想楼主确定自己会C?