嘉立创第二阶段SMT打样贴片模式效果图

楼主(2016-03-17):
新的SMT打样模式效果图,不同的板用邮票孔相连,嘉立创将为了smt打样浪费打样的板材利用率,及增加拼版的难度,增加生产的型号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才能提高性价比

其实成本增加了

网友:
这不错啊!期待早一天添加qfp, qfn等芯片

网友B:
料呢?有没增加发光二极管?

网友:
引用 楼主:
其实成本增加了

相信有需要的人也都能接受相应的价格增加,介意这点费用的人还是老老实实手焊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料呢?有没增加发光二极管?

第二阶段一定会加的

网友:
电容好怕贴错

楼主:
像我们这种模式,很难贴错,因为不换飞达

网友C:
什么时候开贴啊,SMT栏还不能看到下单选项

网友D:
如果要边边光滑怎么办?

网友:
只要能提高效率就好。

楼主:
引用 网友C:
什么时候开贴啊,SMT栏还不能看到下单选项

做不到边完全是光滑的

网友E:
不看好,成本增加,效率变低,出错更多了·

网友:
以后要光滑的边边需要特别指出来,
然后累计不得超过每边长的1/4,
每边最多允许两段?

应该这样就比较兼容了。

网友:
价格增加点没问题。。。。只要有焊的

楼主:
引用 网友E:
不看好,成本增加,效率变低,出错更多了·

为什么效率变低,出错更多?

网友:
引用 楼主:
为什么效率变低,出错更多?

涂钢网太麻烦了·技术活

网友:
这个不是太明显 可以找个电容电阻多少的板子 发出来看看

网友:
有两款板子想做几个样片呢 什么时候能贴呢

网友:
有没有办法先贴片再V割或者冼边。 创新一个流程

网友:
开贴了没啊

网友:
有票孔...表示外观有压力了

网友F:
引用 楼主:
像我们这种模式,很难贴错,因为不换飞达

但不排除上错料嘛。

楼主:
引用 网友F:
但不排除上错料嘛。

确实,那就批量性

网友:
第二阶段大概什么时候开始啊

网友:
上错料,没办法的事情
都是固定料的话,软件控制,应该不会出错的

网友:
引用 网友E:
不看好,成本增加,效率变低,出错更多了·

可列表一下吗? 增加了那些成本?  出错率更多,多在那些方面?

---------------------
@limeng 不换飞达,出错率才是更低的, 搭配MYDATA公司的智能仓储. 出错率能降低到PPM级别.
单个效率提升, 不代表整体效率.    个别工序效率下降, 整体效率可能会上升.

我看好这个模式, 非常看好!   而且此模式,在很长一段时间内无人敢涉及!

---------------------
我的观点分享: 制造会向两个极端发展, 一个是非常高效,产能巨大(量大).    另一个强悍的适应能力,但产能不会太高.(个性多样)

现有的技术在柔性制造方面突破还不够明显,   显然应该利用现有的高效优势往另外一个方向.

----------------------
大大小小的机器,低至2万就能开动,夫妻店,给钱就干,不是说模式不好,是适应能力太弱! 适应不了柔性制造.

网友G:
1、为什么邮票孔不能开在槽的正中间,而要在两款板子里面开两排呢
2、开的邮票孔位置是拼板人员按自己想法来开的么

网友H:
引用 网友G:
1、为什么邮票孔不能开在槽的正中间,而要在两款板子里面开两排呢
2、开的邮票孔位置是拼板人员按自己想法 ...

邮票孔的地方,是连接位,要尽量确保每款板子在大的工作板中,整体上受力均匀;不易铣断,且需板子相互之间能有力的连得住。

网友I:
引用 网友G:
1、为什么邮票孔不能开在槽的正中间,而要在两款板子里面开两排呢
2、开的邮票孔位置是拼板人员按自己想法 ...

邮票孔放在中间会有致命的缺陷,就是PCB板边掰开邮票孔后,板边会凸出, 这就是灾难,导致有的PCB 与 外壳或机构紧密结合的情况下, PCB装不进去!!!

这样就好有很多人找JLC的麻烦, JLC这样双排邮票孔一看就是明智的做法, 负责这个项目的工程师是真正做过产品的,赞!

网友:
引用 网友D:
如果要边边光滑怎么办?

不好意思,不再支持单只或单款SET单独来贴片了;

第二阶段是整个工作板,开统一的大钢网生产的;能规模化的,才有探素的意义。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H:
邮票孔的地方,是连接位,要尽量确保每款板子在大的工作板中,整体上受力均匀;不易铣断,且需板子相互之 ...

板子连接强度是否可以再改善,不用牺牲客户板子外观为宜,那怕多加点损耗费

网友:
不是  强制10x10cm  统一尺寸才性价比最高么???

网友G:
引用 网友I:
邮票孔放在中间会有致命的缺陷,就是PCB板边掰开邮票孔后,板边会凸出, 这就是灾难,导致有的PCB 与 外 ...

你这问题我考虑过,但在我这里就是一把剪钳,两分钟的事情就能搞定了,如果邮票孔都破坏了原PCB,实用性大大降低,你可以看看图中左边那排邮票孔跟排针的距离,我是不能接受这种样板的

网友:
引用 网友G:
你这问题我考虑过,但在我这里就是一把剪钳,两分钟的事情就能搞定了,如果邮票孔都破坏了原PCB,实用性 ...

只贴30PCS内的样板,测试板子性能用的。批量时您走传统的方式。

网友:
整个大板,中间有个X板,那怎么办?不贴?

网友I:
引用 网友G:
你这问题我考虑过,但在我这里就是一把剪钳,两分钟的事情就能搞定了,如果邮票孔都破坏了原PCB,实用性 ...

JLC是面对大众的,不可能满足所有人的要求,但不能有装不进机构的缺陷,嘉立创选这种方式是 比较合理的,如果部分人不能接受,那就找其他SMT工厂做小批量罗

反正在JLC做,必须无条件接受JLC的游戏规则,不然JLC无法玩下去

网友:
引用 网友I:
JLC是面对大众的,不可能满足所有人的要求,但不能有装不进机构的缺陷,嘉立创选这种方式是 比较合理的, ...

大侠,看了你淘宝店,里面的  4位USB电压电流测试仪,不错,
请问这个测电流的话,刷新率快吗。

网友:
期待早一天qfp

网友J:
拼板影响美观不喜欢,可以设个最低消费,手板没必要机贴,手焊一下得了,这又不是必需的。
比如搞个100-1000片这样的贴贴还有点意义,最好能直接出成品,那就太TM帅了。

网友:
引用 网友J:
拼板影响美观不喜欢,可以设个最低消费,手板没必要机贴,手焊一下得了,这又不是必需的。
比如搞个100-10 ...

定位不是这个方向哦;这个目前市面上,已有很多可选项了。
暂只探索30PCS内的样板。

网友J:
选项是多,不过你能做到价格透明、质量统一啊。这种几十几百的只能找个人做,个人做客户又没信心,所以你们优势还是很大的。
感觉价格不是第一位的,少量微量都可以做,什么料不用备,来PCB图来料单,直接给你出成品,客户只负责设计和销售就行。

网友:
引用 网友J:
选项是多,不过你能做到价格透明、质量统一啊。这种几十几百的只能找个人做,个人做客户又没信心,所以你们 ...

上百块板子完全可以找正规的贴片厂做了~
常规的最低消费也就不过2000块钱(双面贴)
单面贴的1000块钱最低消费也有厂家会接。
就不要指望嘉立创做这种小批量的活了。。。
专业的人做专业的事

网友:
是不是那个邮票孔可以向板边移动一些?现在这种情况客户在提交Gerber的时候完全不知道邮票孔连接会在什么地方,这样的话,线路的边距都要加大。并且掰下来之后邮票孔附近会有个缺口。如果把邮票孔向外移动点,保证掰下来之后,稍加打磨就可是直线就行。

网友:
能不能不拼先,然后贴板贴好了再用CNC逻出来?

当然,元件太靠边,做板时就要先逻好.

这样能保证到平滑边.

网友:
JLC就是的走这样的路,拼大板,开大的钢网,越大越好,一次刷锡膏,一次贴好,一次过回流焊,然后再裁开。

大板可以减少很多次的小板的上机,对坐标的操作,大的钢网一次开好,分摊到每块小板就没多少费用了。还要省钱的话钢网的铝矿弄成活动的,用过后还能再上新的钢网,成本上就少很多了。

原来还用贴片机每个点位这样上锡膏,效率太低了,产能浪费严重。

小板每块还的对坐标,非常耗费时间的。

网友:
啥时候投入使用啊

网友:
手上有板子要打样,推出这个服务以后完全没有自己手焊的动力了……求快上线

网友K:
这样拼,钱倒是省了,但钢网部门估计要哭了~~

网友L:
引用 网友K:
这样拼,钱倒是省了,但钢网部门估计要哭了~~

嘉立创板都做出来了,拼板资料现成的,直接给钢网部门处理一下基本的防锡珠等工艺,就可以开了,哪里需要哭呢?
你不会以为嘉立创钢网部门需要重新拼板吧

网友K:
引用 网友L:
嘉立创板都做出来了,拼板资料现成的,直接给钢网部门处理一下基本的防锡珠等工艺,就可以开了,哪里需要 ...

原来卖几十个钢网,现在只能在公司内部消耗一张钢网

网友:
引用 网友K:
原来卖几十个钢网,现在只能在公司内部消耗一张钢网

你想简单了,一个连样板都要看自动贴的板子,量产必定需要钢网。

网友M:
引用 楼主:
确实,那就批量性

我们之前公司,每个料号对应一个二维码,软件上增加定制,二维码对了,换上的料才能正常贴,如果二维码是错的,料换上了,机器也不会工作。

网友:
引用 网友K:
这样拼,钱倒是省了,但钢网部门估计要哭了~~

商城笑了,因为这样容易起量的。

网友:
引用 网友M:
我们之前公司,每个料号对应一个二维码,软件上增加定制,二维码对了,换上的料才能正常贴,如果二维码是 ...

这种方式还是很不错的   我们的是 原始的条形码序列号的方式   也还行   没出过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