分享一个ST语言的flex文件

楼主(2016-03-17):
实现ST语言总要学编译原理,但是学编译原理总也绕不开flex与bison,最近正好正在做类似的事情。

先从flex开始吧,分享一个ST语言的flex文件。

%option nodefault yylineno noyywrap case-insensitive reentrant
%option bison-bridge bison-locations nounput
%option outfile="st.yy.c" header-file="st.yy.h"
    /* make isatty() useless,avoiding including <unistd.h> */
%option never-interactive nounistd

%{

#include <string.h>
#include <stdio.h>
#include <stdlib.h>
#include <ctype.h>

#define STLEXERROR do{ return STLEX_ERROR; }while(0)

#define YY_USER_ACTION { yylloc->first_line=yylloc->last_line;\
                          yylloc->first_column=yylloc->last_column;\
                          yylloc->last_column+=strlen(yytext);  }

static int comment(struct PlcCContext *context,struct PlcSrcLocation *loc,yyscan_t scanner);
%}

DIGIT   ([0-9])
NODIGIT ([_a-z])
INTEGER ({DIGIT}+)
BINARY  ("2#"[01]+)
OCTAL   ("8#"[0-7]+)
HEX     ("16#"[0-9a-f]+)
EXP     ([Ee][-+]?[0-9]+)

%array

%%
    /* comment */
"(*"        {
                if( comment(context,yylloc,yyscanner)!=0 ){
                    STLEXERROR;
                }
             }

            /* keyword */

    /* data type */
BOOL#            {}
REAL#            {}
SINT#            {}
INT#             {}
DINT#            {}
USINT#           {}
UINT#            {}
UDINT#           {}

BOOL |
REAL |
SINT |
INT  |
DINT |
USINT |
UINT |
UDINT |
LINT |
ULINT |
LREAL |
CHAR  |
WCHAR |
BYTE  |
WORD  |
DWORD |
LWORD |
TIME  |
LTIME |
DATE  |
LDATE |
TIME_OF_DAY |
TOD         |
LTIME_OF_DAY |
LTOD         |
DATE_AND_TIME |
DT            |
LDATE_AND_TIME  |
LDT             |
STRING          |
WSTRING {
        }

        /* literal constants */
{INTEGER}   {
            }

{BINARY}    {
    }

{HEX}       {
    }

{OCTAL}     {
    }

        /* float literal constants */
{DIGIT}*\.{DIGIT}+{EXP}? |
{DIGIT}+\.{DIGIT}*{EXP}? |
{DIGIT}+{EXP}  {
            }

    /* unsupported type */
ANY         |
ANY_DERIVED |
ANY_ELEMENTARY |
ANY_MAGNITUDE  |
ANY_NUM     |
ANY_REAL    |
ANY_INT     |
ANY_UNSIGNED |
ANY_SIGNED  |
ANY_DURATION |
ANY_BIT     |
ANY_CHARS   |
ANY_STRING  |
ANY_CHAR    |
ANY_DATE    {
            }

    /* supported keyword */
TRUE            { return LITERAL_VALUE; }
FALSE           { return LITERAL_VALUE; }
IF              { return IF; }
THEN            { return THEN; }
ELSIF           { return ELSIF; }
ELSE            { return ELSE; }
END_IF          { return END_IF; }
NOT             { return NOT; }
MOD             { return MOD; }
AND             { return AND; }
XOR             { return XOR; }
OR              { return OR; }
RETURN          { return RETURN; }
GOTO            { return GOTO; }

    /* unsupported keyword */
VAR     |
END_VAR |
REPEAT  |
UNTIL           |
END_REPEAT     |
WHILE          |
END_WHILE      |
FOR |
TO  |
BY  |
DO  |
END_FOR |
CASE    |
OF      |
END_CASE    |
EXIT   |
ACTION |
END_ACTION |
ARRAY |
AT |
CONFIGURATION |
END_CONFIGURATION |
CONSTANT  |
EN |
ENO |
F_EDGE |
FUNCTION |
END_FUNCTION |
FUNCTION_BLOCK |
END_FUNCTION_BLOCK |
INITIAL_STEP |
END_STEP |
PROGRAM |
WITH |
END_PROGRAM |
R_EDGE |
READ_ONLY |
READ_WRITE |
RESOURCE |
ON |
END_RESOURCE |
RETAIN |
NON_RETAIN |
STEP |
STRUCT |
END_STRUCT |
TASK |
TRANSITION |
FROM |
END_TRANSITION |
VAR_INPUT |
VAR_OUTPUT |
VAR_IN_OUT |
VAR_TEMP |
VAR_EXTERNAL |
VAR_ACCESS |
VAR_CONFIG  {
            }

        /* delimiter & operator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return yytext[0]; }

":="  { return ASSIGN; }
"**"  { return EXP_OP; }
"<="  { return LE_OP; }
">="  { return GE_OP; }
"<>"  { return NE_OP; }

        /* unsupported delimiter & operator */
"=>" |
".."    {
        }

[ \t\r]  {  /*do nothing*/  }

<*>\n      {
        }

        /* identifiers */
@?({DIGIT}|{NODIGIT})+       {
        }

        /* end of file*/
<<EOF>> {
        return 0;
        }

        /* lex error */
<*>.    {
        }

%%

static int comment(struct PlcCContext *context,struct PlcSrcLocation *loc,yyscan_t scanner){
    int c;
    while(1){
        c = input(scanner);
        loc->last_column++;
        if( c == '*' ){
            c = input(scanner);
            loc->last_column++;
            if( c==')' ){
                return 0;
            }
        }
        else if( c=='\n' ){
            loc->last_line++;
            loc->last_column=1;
        }

        if( c==EOF ){
            return -1;
        }
    }

    return -1;
}

有疑问欢迎拍。
有问题欢迎问。

网友:
st标准参照哪家的 ?  siemens 的 scl  还是  iec标准的

楼主:
参照如下:

网友A:
下面没有了么?

楼主:
参照见附件。

另外标识符以可选的 @开头 是自定义的。留作未来保留标识符使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下面没有了么?

看了论坛上好多开源的东西,边看做了一点点东西,最后最深的感觉是flex与bison是工具,
先会用,编译原理的功底需要边做边体会。

启动时最难的部分其实是61131-3。
  • 61131 软件模型
  • 61131 类型系统
  • 针对控制器开发人员二次开发的扩展接口设计
  • 5种语言以及图形编程

网友A:
引用 楼主:
看了论坛上好多开源的东西,边看做了一点点东西,最后最深的感觉是flex与bison是工具,
先会用,编译原理 ...

学习一下么 怎么都可以啦。

词法分析器后端是 C 语言 还是 特定机器?

楼主:
引用 网友A:
学习一下么 怎么都可以啦。

所有语言统一编译成为ST语言,
ST语言编译成自定义中间语言,
自定义中间语言解释执行。

网友:
#在这里快速回复#曾经做过一个简单的,实现st到c++转换

网友A:
引用 楼主:
所有语言统一编译成为ST语言,
ST语言编译成自定义中间语言,
自定义中间语言解释执行。 ...

工作量不小。

还有条路也可以看一下 ,西门子 的 step7,   西门子称之为 SCL ( IEC对应的为ST ,稍有不同)  编译成MC7,  对应 汇编SOURCE为  STL(IEC对应为IL ,不大相同)

官方 和第三方实现都有,开源的虚拟机实现也有。     按照 MC7格式 设计虚拟机即可,前面的有现成的, 现成产品 比 规范 要  现实  ; IEC标准适合 运动控制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工作量不小。

还有条路也可以看一下 ,西门子 的 step7,   西门子称之为 SCL ( IEC对应的为ST ,稍有不 ...

不太熟悉STEP7以及西门子的方案,抽空整理一些资料慢慢看。

bison的文件也写完了,IEC也看了有一段时间了,现在改方案代价有点大。

等bison我测试过以后,可以放上来。

楼主:
不知道 flex 与 西门子的词法有什么区别没有。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知道 flex 与 西门子的词法有什么区别没有。

细节区别有的  。

可参考:
http://www.plctalk.net/qanda/archive/index.php/t-68958.html        ;

不过 比较规范 和 产品的 区别 很扯。  STEP7 的 SCL 是控制系统中 部署数量最大的 ST实现 ,至于符不符合规范  ...西门子 就是规范。

西门子scl 帮助文件  s7sclapb.chm  有描述  SCL 文法。

http://pan.baidu.com/s/1skzvyjV    中有 s7sclapb.chm   ;

官方文档在
https://support.industry.siemens ... s7-300-400?lc=en-WW

鬼子们讨论部分结果有一条 是    s7sclapb.chm 中 关于 SCL 文法 用 图形 描述,可等价转化为EBNF   (类似传统PASCAL),用  ANTLR  处理方便些。

相对于整IEC   的ST ,  玩SCL 的 资料、资源和市场要多些  , 只用关系 执行MC7的虚拟机设计即可,ST到 IL的编译器 可以直接用STEP7,MC7代码格式可参考VIPA的文档

楼主:
多谢提供资料。

网友B:
牛人,拜读,学习!也再搞IEC61131-3

楼主:
引用 网友B:
牛人,拜读,学习!也再搞IEC61131-3

做什么呢?

网友B:
机器自动化系统。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机器自动化系统。

用的C还是Java C#?

楼主:
引用 楼主:
用的C还是Java C#?

那你接触过 KW 和 codesys么?

网友B:
引用 楼主:
那你接触过 KW 和 codesys么?

只参加过KW的宣讲。还有看过施耐德和贝福的CODESYS。但是具体的都没有接触过。
你都接触过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只参加过KW的宣讲。还有看过施耐德和贝福的CODESYS。但是具体的都没有接触过。
你都接触过吗?  ...

KW 比较熟练了,但是CODESYS了解不多,不太清楚他的架构。 KW的资料我手头倒是不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