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下头文件中的函数声明怎么被调用的问题【业余】

楼主(2016-03-17):
高手:
        半路出家,一直没搞明白头文件与源文件的关系。感觉就是吧声明全放在头文件里就是了。一直没写过头文件,一般直接include *.c
        我想吧程序写的标准一些,所以想写一下头文件,以提高自己

        但是问题来了,不知道怎么个原因  编译环境 cvavr
我根目录下建立一个头文件: my_key.h

        #ifndef __MY_KEY__H
        #define __MY_KEY__H
                void MYKEY_port_init(void);
        #endif

根目录下建立一个源文件 my_key.c

        #include "mykey.h"
        #include <mega8.h>
                void MYKEY_port_init(void)
                {
                         DDRB=0x00;
                         PORTB=0xff;
                }

建立一个main.c

                #include <mega8.h>
                #include "mykey.H"
                #include<delay.h>

                main(void)
                {
                        MYKEY_port_init();
                        delay_ms(10);
                        while(1)
                                {
                                        ;
                                }

                }
编译报错了
Linker error: E:\test  avr\用于程序ceshi\mykey.H(41): function 'MYKEY_port_init' declared, but never defined

这是为什么呢?
为啥delay函数没有问题呢?(delay.h是编译器提供的头文件)

网友:
名字到底是my_key.h还是mykey.h?

网友:
mykey.h,头文件用__MYKEY_H__

网友:
#include "mykey.H" 改为#include "mykey.h"

网友:
__MY_KEY__H 改为  __MY_KEY_H 或者  __MY_KEY_H__  你写程序仔细点呀!

网友:
我根目录下建立一个头文件: my_key.h

        #ifndef __MY_KEY__H
        #define __MY_KEY__H
                void MYKEY_port_init(void);
        #endif

根目录下建立一个源文件 my_key.c

        #include "mykey.h"
        #include <mega8.h>
                void MYKEY_port_init(void)
                {
                         DDRB=0x00;
                         PORTB=0xff;
                }

建立一个main.c

                #include <mega8.h>
                #include "mykey.H"
                #include<delay.h>

                main(void)
                {
                        MYKEY_port_init();
                        delay_ms(10);
                        while(1)
                                {
                                        ;
                                }

                }

文件名都写得不一样怎么能正确调用?

网友:
my_key.h 和 mykey.h的问题,LZ写程序要认真呀。前面几位大师说得对。

网友:
还要在IDE的设置中把头文件的路径写入path

网友:
论坛搜索模块化编程,可以得到你想要的。

网友:
看看傻孩子的大作《深入浅出avr》