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Multisim仿真一个减法器,不知为啥直流输入竟振荡了

楼主(2016-03-17):
想用减法器利用减法器做一个桥电路的电压检测电路,电压进过跟随器还挺正常的,经过减法器后就输出的不对了,输出的是1.99V,频率是24khz左右,直流电路为啥会出现这种现象

楼主:
是不是我运放的设置不对

网友A:
示波器看看波形

楼主:
引用 网友A:
示波器看看波形

波形是这样的

网友A:
把地换负电压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A:
把地换负电压试试

正负输入端输入的都是正电压,地换成了负电源也不行,不过后来换了一个运放,换成3554sm输出的结果就稍微正常点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