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c2540的OAD中三个烧写码的关系和作用,求哪位帮解释下?

楼主(2016-03-18):
OAD三个烧写码:BIM, IMAGE A, IMAGE B。

哪位大侠帮解释下:这三个少些码什么关系,怎么用。

如果我按IMAGE A编译出来的烧写吗,没有BIM也能单独正常工作吗?

如果我按IMAGE B编译出来的烧写码,没有BIM或IMAGE A 能单独工作吗?

网友A:
BIM 可以理解为bootloader  OAD是建立在其上的profile
如果没有BIM 只要入口地址对的 只有IMAGEA 和 IMAGEB 也可以工作
A 和 B 是app 和stack?

楼主:
引用 网友A:
BIM 可以理解为bootloader  OAD是建立在其上的profile
如果没有BIM 只要入口地址对的 只有IMAGEA 和 IMA ...

多谢回答!

A 和 B 都是 cc2540编译生成的代码。

1. ”入口地址“对没明白什么意思,我就是按网上的教程,逐步修改相关宏定义,生成的映像A(或者B),然后直接烧写金CC2540单片机,程序能跑吗。

2. 另外在OAD 过程中, 映像B是直接覆盖映像A, 还是怎么个过程不是很理解?

3. 情况一、如果先烧写 BIM 码, 紧接着append映像B, 后期能用A去覆盖进行OAD吗?

4. 情况二、如果先烧写BIM 码,紧接着append映像A,第一次OAD是用 映像B, 第二次OAD是用改过的映像B区升级吗?

网站上资料之告诉我们怎么OAD,具体原理比较模糊,求教了!

网友B:
imgA和imgB是两个存放到不同区域的app。
而BIM就是一个bootload,启动后会判断究竟是运行哪一个app。
首先要写入BIM,然后再写入imgA的hex,这就实现了OTA的基础。
以后OTA的时候就要根据当前内部运行的是imgA或imgB,来烧写imgB或imgA的BIN文件

楼主:
引用 网友B:
imgA和imgB是两个存放到不同区域的app。
而BIM就是一个bootload,启动后会判断究竟是运行哪一个app。
首先 ...

请问:不知道添加BIM特性后(修改相关宏定义)生成的imgA,能否不用BIM,直接运行。还是一定要先烧BIM,然后Append imgA才可以?

网友C:
imgA 或imgB 需要引导才能正常工作吧?不然要BIM干吗?存在即合理。

楼主:
引用 网友C:
imgA 或imgB 需要引导才能正常工作吧?不然要BIM干吗?存在即合理。

意思就是 如果要仿真时,必须清除BIM相关宏定义? 否则仿真时不能先烧 BIM码,再烧imgA吧?

网友B:
引用 楼主:
请问:不知道添加BIM特性后(修改相关宏定义)生成的imgA,能否不用BIM,直接运行。还是一定要先烧BIM, ...

没试过不带BIM的运行imgA~~既然不想要BIM你直接用不带空中升级的程序就是了。
何必在imgA里添加什么BIM的特性呢。
如果要大规模生产的话,写入BIM和ImgA后,再将hex读出来就是一个完整的固件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没试过不带BIM的运行imgA~~既然不想要BIM你直接用不带空中升级的程序就是了。
何必在imgA里添加什么BIM的 ...

恩,理解你的意思,其实主要是想弄清这两者的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