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减小直流电机启动瞬间的高电流

楼主(2016-03-18):
项目中用到24V有刷直流电机,驱动芯片Drv8801,需要检测电机电流,当超过设定值的时候电机停止;
但是,电机启动时电流就会超过设定值,造成误检测;有没有方法可以减小启动瞬间高电流;

网友:
启动时不检测

楼主:
这是曲线救国

网友:
串接NTC电阻

网友:
或者电机电压缓升

网友A:
电机软启动,串接NTC电阻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电机软启动,串接NTC电阻

电机软启动具体怎么操作啊,是加加减速算法吗?

网友B:
电流截止负反馈,超过一定值打开反馈通道,恒流启动

网友:
NTC+继电器

网友C:
楼主电机多大功率,DRV8801最大输出2.8A,我现在在用drv8800

网友D:
1,启动后延时再检测。2,慢慢启动。

网友:
三相电机倒是可以采用星三角的接线方式,来降低电流冲击,直流的还真是。。。PWM慢慢调高?

网友:
软启、缓停。 如果能直接设定最大工作电流,开始先设定低点,慢慢提高电流。比如VREF决定输出的电流,用PWM通过RC滤波生成VREF,方便动态修改

网友:
启动时减小负载,或者提高电流过流倍数

网友E:
如果对启动时的转矩和速度没有要求那就用软启动。

楼主:
引用 网友C:
楼主电机多大功率,DRV8801最大输出2.8A,我现在在用drv8800

额定功率11W,电压24V

楼主:
引用 网友E:
如果对启动时的转矩和速度没有要求那就用软启动。

直流电机软启动如何实现,调整pwm占空比?

楼主:
串联NTC是什么原理,测电机的温度?

楼主:
不大明白,能详细说下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电流截止负反馈,超过一定值打开反馈通道,恒流启动

我只能通过pwm占空比控制电机的速度,如何控制电流、如何实现恒流

网友:
引用 楼主:
直流电机软启动如何实现,调整pwm占空比?

启动时,你给一个比较小的PWM,然后逐步加大。

网友:
引用 楼主:
直流电机软启动如何实现,调整pwm占空比?

对,就是pwm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只能通过pwm占空比控制电机的速度,如何控制电流、如何实现恒流

可以采集到电流值吧,超过的值减去你的限定值反馈到你给的pwm也就是速度上,每次超过电流就开启这个反馈通道

网友:
ntc+继电器

网友:
电机瞬间过流是很正常的事,特别是伺服控制,为什么不检测有效值?为什么允许启动瞬间过流而不允许运行中瞬间过流?

网友(2016-05-08):
我最近在做的一个是电机工作在断续状态,持续工作时间也就1S,有没有什么好的控制方法,客户在使用时,情况比较多变,有时会出现过负载情况,目前是串了一个保险管

网友:
电流=(输入电压-反电势)、电枢电阻,开始电机不转,没有反电势电流会大完全正常,如果降低电压,电流小,力矩小有可能转不动

网友F:
做一个电流闭环

楼主:
引用 网友F:
做一个电流闭环

目前驱动芯片可以检测到电流,那如何构成闭环,去控制什么物理量可以改变电流呢

楼主:
引用 网友D:
1,启动后延时再检测。2,慢慢启动。

慢慢启动是什么意思?电压慢慢变大么,但是机械上要求有一定的启动阻力,电压太低可能会起不来

网友(2023-02-28):
请问下,您的直流电机软启动方式尝试过了吗?如何实现启动时候电流过大的问题,求解答,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