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推荐2K内主机?

楼主(2016-03-18):
预算2K,超一点也可以。显示器已经买了,显示器支持HDMI和DP接口,VGA不支持,1920*1080的分辨力。
主要用途:altium软件画图,keil,iar编写软件,偶尔3D软件。
个人想法:买一个准系统电脑,硬盘2T+内存8G*2在京东上买,CPU在淘宝上买。

疑问:AMD平台和Intel平台,哪个更适合电工?
另 Intel CPU到了第三代以后,更新特别快,感觉不知道有哪些提升?有哪位大神对Intel CPU特别了解的,普及一下知识!

网友:
二手 e3 cpu

楼主:
至强CPU太贵了,想买3带的酷睿CPU,几百的就行。

楼主:
主机可以装独立显卡最好,可以以后升级。

网友:
淘宝上买个二手的DELL机器就是

网友:
i5-2500S/T -- 645/625  马云家
H61/B75    --- 1xx~4xx 马云或新
8G ddr3     --- 200  新
固态128    ---- 250 新
机械1T     ----- 300 新
箱+电       ---  2xx~4xx  新

办公不要显卡或二手560显卡200左右,这个下来2000+/-200

中度上750ti,这两个电源300w以下就行,这个下来2500+-
追求画质就加8G内存上960~970显卡,上500w电源,不差钱可上E3或i7  这个下来无底洞

网友:
楼上的配置不错~~~

网友:
要我的看法就是直接上京东找DELL的单主机

网友A:
买个二手的工作站,http://www.crystalradio.cn/forum ... =%B9%A4%D7%F7%D5%BE

楼主:
京东单主机价格超预算!

楼主:
引用 网友A:
买个二手的工作站,http://www.crystalradio.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843039&highlight=%B9%A4%D7 ...

这配置确实牛。

网友:
看看功耗和噪音先

网友B:
我对电脑了解一般,是京东看的组装机,按他的配置自己在京东买的散件。配置如下 CPU        英特尔(Intel) 酷睿i3-4170 22纳米 主板        技嘉(GIGABYTE)B85M-D3H主板 (Intel B85/LGA 1150) 显卡        集成处理器显卡Intel HD Graphics 4400 硬盘        西部数据(WD)蓝盘 1TB SATA6Gb/s 7200转64M 台式机硬盘+120g 三星ssd 机箱        Tt(Thermaltake) 启航者S3 M-ATX迷你机箱 电源        台达(DELTA)额定350W NX350 电源(80PLUS铜牌/12CM温控静音风扇/支持背线)内存 8g。总共2300+

网友:
淘宝,找广州的,来个i5,DELL小主机,千把块搞掂,99成新,质量非常非常好,我公司员工都配这个电脑

楼主:
迷你主机如何? 神舟PCS-B如何?

网友:
引用 楼主:
至强CPU太贵了,想买3带的酷睿CPU,几百的就行。

二手网吧主机应该可以的。

E3主机     华硕B75主板+E3 1230V2 CPU+影驰GTX650TI虎将+8G内存+航嘉400W电源   1980元         180套
https://xunta2008.taobao.com/sho ... _number_id=78784768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对电脑了解一般,是京东看的组装机,按他的配置自己在京东买的散件。配置如下 CPU        英特尔(Intel) 酷睿i ...

800的cpu不如400cpu加400显卡,奔腾加盈通7750

网友:
刚刚在淘宝买了个主机1780包邮,AMD780+处理器8GB内存 120GB固态 2700 2GB显卡

网友:
  二手CPU I5-2300,600多而已,
京东全新:技嘉(GIGABYTE) H61M-DS2主板   369大洋
剩下的电源内存硬盘自己看着办

楼主:
刚在淘宝买了一个,HP的准系统,I5-3470 +4G内存,硬盘没要,1500元。最主要是我的显示器刚买了,戴尔U2414H,23.8寸,只支持HDMI和DP接口。
配置和接口如图片:

网友:
买1150平台。

网友(2016-04-21):
没必要买二手的了,新的很便宜了。
玩个AD画图有必要那么高级吧?
我最近自己整了一套专门用于写程序的:
CPU: G1840  (200左右)TB买散片就行
主板: 微星(MSI) H81M-E33  (350左右)JD买的,送了个CPU风扇散热器,主板是稳定运行的关键,建议不要买低于300元的板子,除非你很有把握。
内存: 三星DDR3 1600 4G (200+)JD买的
       装WIN7 32BIT系统,大于4G也无用。
机箱(含250W电源):爱国者(aigo) 嘉年华V2MICRO  (150左右)JD买的
硬盘,随便了。。。

实际使用:CPU的核显比GT210独显要强很多了,运行dxdiag查看有分配到1.6G的显存,看高清办公够用了,反正我不玩大游戏。

网友:
显卡的声音太大了,还是不用的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