ZIGBEE芯片cc2530加带LNA的PA之后之后,驱动程序需要改么?

楼主(2016-03-18):
ZIGBEE芯片cc2530加带LNA的PA之后之后,驱动程序需要改么?

网友:
与驱动无关

网友:
是不是 有些PA LNA有个EN脚来降低功耗的?

网友(2016-08-03):
1) cc2530加LNA的PA要修改控制的寄存器。看ti参考说明。
2) 有些PA LNA有个EN脚来降低功耗.或者提供控制逻辑控制今早低功耗。

网友:
Z-stack 不是自带驱动么?使能相应的宏,记得有例程的

网友:
Z-stack 不是自带驱动么?使能相应的宏,记得有例程的

用ti 推荐的 pa  cc2592 cc2591 和si2431是可以。如果用别的,例如2401c 和分离pa,lna,要自己控制pa,ln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