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2驱动直流电机的问题

楼主(2016-03-18):
我最近想用mos管搭建一个全桥电路来驱动直流电机,但是stm32 io口不能直接拿来作为驱动用,我在考滤是用三极管做放大电路,还是用光耦做隔离放大,但是有人说光耦在做脉冲的时候反应迟钝,我怕对调速有影响,请有经验的大师们给予指点,!!!!!!

网友A:
有什么好用光耦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什么好用光耦的?

但是stm32输出不是3.3v吗,电压不够用啊

网友:
有专门的驱动芯片

网友A:
引用 楼主:
但是stm32输出不是3.3v吗,电压不够用啊

这样不就行了,跟你用光耦一样道理。
第一种比较简单,但是IO电平会反向,右图这样加多一级就又反回来了。

网友B:
高速光耦10M够不够?HCPL-0631    PC-900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样不就行了,跟你用光耦一样道理。
第一种比较简单,但是IO电平会反向,右图这样加多一级就又反回来了 ...

谢谢了,我懂了,我终于知道模电的作用啦

楼主:
引用 网友B:
高速光耦10M够不够?HCPL-0631    PC-900

够用,光耦是一种方法,但是我还是觉得调速还是应该用三极管做放大电路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了,我懂了,我终于知道模电的作用啦

这里加个电阻比较合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