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发蓄电池组巡检仪 没思路!大家来支招……

楼主(2016-03-18):
需要开发蓄电池组巡检仪。 单节蓄电池 正常 电压范围是10V-14.5V 。 串接数量4节到16节不等。 蓄电池组巡检仪  需要把每节电池的电压 通过485 上传。开始想简单的方法 电阻分压->ADC 但觉得这样不怎么好,后节测得不准。不知您是否有其它的方法,方便支一下招。谢谢啦!

网友:
铅酸蓄电池貌似没有必要这样搞

网友:
可以参考下,变电站蓄电池自动巡检仪

网友:
隔离电源+ADC+数字隔离,   继电器(或光耦继电器)进行蓄电池切换

网友:
继电器切换就可以了

网友:
4 5楼说得对。
我拆过继电器切换的巡检仪,测12路电池,放了一堆继电器。

网友:
ltc、ti有这样的芯片

网友:
蓄电池不是一般都测内阻判断好坏吗

网友:
wifi传输测单节

网友:
这个早就做烂了,通信机房里这种东西都用很久了!楼主百度一下就知道了,四川绵阳维博的电池巡检仪做的还可以,楼主要自己做的话,可以买一个参考一下!

网友:
不要用继电器切换,继电器频繁切换寿命不长的。用模拟开关差分测,要注意多节串联后压差很大。电测与仪表杂志有篇文章的可以参考下

网友:
不差钱的话,一个模块测试一节电池

还有AD,TI都有专门测量多节电池的IC!

网友:
市面上的做法:用一堆隔离变压器,产生n组电压,进行供电。然后使用V / F 变换电路产生频率,用光耦进行隔离,进行频率采样

http://www.doc88.com/p-1146699719251.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