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有没有知道 同样的ARM板,wince和linux+qt哪个界面的流畅

楼主(2016-03-18):
同样的imx arm板,可以装wince,也可以装linux,请问相似的功能界面的话,哪个运行效率会高一些?有没有比较过知道的,非常感谢

网友A:
根据我用老电脑的经验,跑图形界面的话windows会比linux性能好一些

楼主:
引用 网友A:
根据我用老电脑的经验,跑图形界面的话windows会比linux性能好一些

电脑上的操作系统架构决定了windows会快一些,Windows的UI在内核中运行,嵌入式的就不清楚了。看来还是用wince好

网友B:
明显wince快,以前在 atmel9g45上测试过。wince6界面比qt4流畅多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明显wince快,以前在 atmel9g45上测试过。wince6界面比qt4流畅多了。

非常感谢确认,感觉上qt慢一些,但是因为两个系统上例程不一样,就没敢下结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