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感bldc启动中加正负脉冲的有知道什么意思吗

楼主(2016-03-18):
小弟不才,看竞争对手的控制器,启动初始位置检测后,启动过程中通过加正负脉冲,不知道检测什么换相,有知道的大能给说说嘛,
再次先感谢了!

楼主:
比如AB'  在BA'

网友:
高频注入

楼主:
但和文献上说的高频注入理论不是一样的啊

网友:
估计是从很小的占空比开始逐渐加大,直到电机来回振荡的时候可以检测到过零事件。

网友:
等高手来解答

网友:
新手而已入门,看看

网友:
初始位置辨识

楼主:
MOS管开关顺序        电流AD值
AB'                           67
BA'                           67
CA'                          73
AC'                         72
BC'                         66
CB'                        65
理论上电流最大的是转子的位置,如上数据时CA'处电流最大,可是为什么AC‘的值和最大的值很靠近啊,应该最下的啊!
希望高手不吝赐教,谢谢!

网友A:
你开关时间太短,电感没有饱和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开关时间太短,电感没有饱和

饱和的话电流会很大的啊

网友A:
准确说是要电感进入非线性区域,不是让电流一直大下去

楼主:
引用 网友A:
准确说是要电感进入非线性区域,不是让电流一直大下去

这个我明白,谢谢,你知道有通过3ADC检测相电压找过零点方案的,启动怎么启动的吗?看到好多人用这种方法启动,效果蛮好的

网友A:
你做的是什么用途的,方波还是正弦波?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做的是什么用途的,方波还是正弦波?

电动车上面的,方波电机

网友A:
明白了,无感启动做初始位置辨识,这样启动不会反转

楼主(2016-04-18):
引用 网友A:
明白了,无感启动做初始位置辨识,这样启动不会反转

请教,我初始位置检测成功了,启动部分怎么处理,希望赐教,谢谢

网友:
请问LZ的初始位置识别是怎么处理的呢?刚好我当前也是在做电动车控制器项目,可以共同讨论一下吗?

楼主:
脉冲注入啊,比较电流大小

网友B:
能详细介绍一下过程及方法吗?

网友:
无人共享!!!

楼主:
引用 网友B:
能详细介绍一下过程及方法吗?

有事私聊,QQ 1463148856,注明你的AMOBBS 名

网友(2016-05-20):
高频注入好难啊

网友:
我也用这种方法,无论怎么样转动电机,测得的电流都是一样的。不知是哪里出了问题。

网友(2021-07-02):
求过程及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