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IR2104驱动MOS管异常情况,有图

楼主(2016-03-18):
10Khz PWM驱动irfp4568 MOS管,在50%以上占空比时出现波形震荡情况,小于50%占空比正常,请教大师是怎么回事?

网友:
以前没遇到过这情况,帮顶

网友A:
楼主检查地线的drop,有可能地线电流大,在PWM控制器和IR2104的地线电平不一致,PWM控制器的输出的信号相对2104,噪声已经超出了容限值。

网友A:
轻载的时候波形如何?

楼主:
引用 网友A:
轻载的时候波形如何?

@quzhanguang3:轻载的时候没有问题,在堵转或电机突然换相的瞬间出现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检查地线的drop,有可能地线电流大,在PWM控制器和IR2104的地线电平不一致,PWM控制器的输出的信号相对2 ...

@quzhanguang3 :
1.应该检查控制器地线和2104的压差吗,两者之间是光耦隔离,怎么检查,请大师指教?2.如果存在两者压差,该怎么办?

其它说明:IR2104之前是063光耦,用示波器看堵转情况下控制器输出PWM,发现电平顶部有噪声呢?很像你上面说的情况。

楼主:
1.栅极电阻由47R-4.7R更换过,现象依旧

2.自举电路改为独立的电源供电,现象依旧。

为了增加MOS管的开关速度:

IRFP4568的Ciss较大,且IR2104的Ton/Toff时间较长(680ns/150ns典型值),更换一下Ciss较小的MOS功率管是否有改善?

IR2104 的IO+/-较小(210mA/360典型值),更换为IO+/-较大的IR2184(1.9A/2.3A典型值)是否可行?

IR2104手册中没有发现噪声容限什么的?

网友:
MOS管为假货的可能性很大

网友B:
你这个电路里有电源滤波吗?

网友C:
方不方便发个PCB图?MOS驱动对布线有些要求。
检查一下自举电容上的电压,0.22对IRFP4568可能有点小,可以并个电解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这个电路里有电源滤波吗?

有电源滤波,22U/100V无极性电容四个,0.1u/0.01u各一个。

楼主:
引用 网友D:
0.22uF储电不够用。

自举电容从10u-0.22u换过多个(10u,1u,0.47u.0.22u),用独立电源供电也用了,现象依旧。

楼主:
引用 网友C:
方不方便发个PCB图?MOS驱动对布线有些要求。
检查一下自举电容上的电压,0.22对IRFP4568可能有点小,可以 ...

自举电容电压稳定,用独立电源试过还是不行。明天上原理图和PCB图,让大师把把脉!

楼主:
引用 楼主:
自举电容电压稳定,用独立电源试过还是不行。明天上原理图和PCB图,让大师把把脉! ...

原理图和PCB图,原理图中电源滤波电容焊接两个22u/68v的无极性电容,一个100nf/100v的陶瓷电容。

网友E:
我也遇到这样的情况。不过问题已经解决了。
看我的波形。
我是用的2103驱动的
这个主要是因为Dv/Dt造成的。
由于我的应用是H桥,但是我的电流更大,我的电流是80A,

解决办法是在负载两端并接一个CCB。我用的是700V /0.47uF。
希望对LZ有帮助

网友A:
引用 网友E:
我也遇到这样的情况。不过问题已经解决了。
看我的波形。
我是用的2103驱动的

请问你的情况使用的负载时感性的么,这个现象是在轻载还是满载的时候发生的。

网友E:
引用 网友A:
请问你的情况使用的负载时感性的么,这个现象是在轻载还是满载的时候发生的。 ...

我的负载是一个电磁铁,DC220V,80A的那种。

应该是感性负载吧。

空载或者带纯阻性负载(2R/2000W滑线变阻器)就非常正常。所以我将故障定位到负载上面。

你的原理图我看了,,感觉有点问题,为什么要把下臂的控制端连在一起?你确定不会出问题吗?

楼主:
引用 网友E:
我的负载是一个电磁铁,DC220V,80A的那种。

应该是感性负载吧。

@lpfswadr,感谢您的解答!今天在电源端加大滤波电容,改善不大;的明天在考虑在2104和光耦上加退偶电容,再做试验。您说“你的原理图我看了,,感觉有点问题,为什么要把下臂的控制端连在一起?你确定不会出问题吗?”指的是Rgs电阻吗?
想不通堵转或者重载(占空比较大)时为什么不增长?

网友:
引用 楼主:
@lpfswadr,感谢您的解答!今天在电源端加大滤波电容,改善不大;的明天在考虑在2104和光耦上加退偶电容 ...

不是在电源端,而是在输出端加,也就是你的负载两端加。

网友:
是上桥震荡还是下桥震荡呢?

楼主:
引用 网友E:
我也遇到这样的情况。不过问题已经解决了。
看我的波形。
我是用的2103驱动的

感谢lpfswadr及楼上各位,这几天一直忙着试验室搬家,没有继续做试验,今天继续汇报结果给大家:
1.把2104换成驱动能力大点的2184,现象依旧;
2.电机输出端加了1n,及0.47u的电容试过了,确实可行,大家以后可以借鉴。
3.把irfp4568换成IR1404MOS管,输出端不并1nf电容也不出现这个异常波形,看来设计MOS驱动电路时要对MOS管参数和电机参数要有一定的了解。
再次感谢lpfswadr。。。!
现在仍然存在的问题是:
a.仔细看PWM输出波形,发现有幅度小于电源电压的“矮小”PWM形存在?是不是电路有其他问题?电路原理图在15楼。
b.电流环在小占空比或堵转的情况下,不能恒流,电流一直向下降,直至降低到一个很小的电流值(0.1A左右)?
因为采用的上桥PWM,下桥ON的方式,不知是不是自举电容充电的问题吗?以前用独立电源代替自举试过,这个问题没有改善。
还有就是:电流电路部分由于空间限制放在母板上,距离MOS管有一定的距离(7cm左右),是采样或者噪声干扰所致吗?但也不至在堵转时电流下降呢?
苦逼的各种原因猜测中.....!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请问你的情况使用的负载时感性的么,这个现象是在轻载还是满载的时候发生的。 ...

@quzhanguang3 :你说的轻载和满载问题,是否遇到小占空比和堵转的情况下异常情况呢,怎么解决的呢?我电路的负载时电机,直流阻抗0.7R,电感1mH。现在电流环在小占空比(低速)和大占空比(堵转)情况下电流 不恒流,一直往下掉,直至一个小的稳定值。还是这个电路,我试了速度环没有什么问题,难道电流采样、反馈出了问题?

网友(2020-03-23):
请问,您的问题后来解决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