使用libero时候出现下述问题,请教如何解决啊

楼主(2016-03-19):
我刚接触libero ,现在在综合之后进入designer时候出现下面的问题,请各位大神教我如何解决

网友A:
写了啊  you must delete lock file

楼主:
引用 网友A:
写了啊  you must delete lock file

删除还是打不开,别人编写的,我打开来学习下,就出现这个现象

楼主:
已经查出问题了,是输入法改成了中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