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c34063输出电压低是怎么回事?

楼主(2016-03-19):
采用datasheet上面的电路,12.4V转5V,现在输出1.8V,是怎么回事?锯齿波的频率66KHZ左右。
3脚可以测到锯齿波,2脚输出波形为:
电路图:

网友A:
①带不带载?②C2电容要靠近MC33063的6脚,③L1电感要选好,饱和电流要足够(一般要超过电路的过流点)。

楼主:
引用 网友A:
①带不带载?②C2电容要靠近MC33063的6脚,③L1电感要选好,饱和电流要足够(一般要超过电路的过流点)。 ...

问题找到了,仔细检查了一下电路板,原来R2  1.2K这个贴片电阻断路了,没有贴片只好焊一个直插电阻。
2脚波形现在是这样,(空载):

网友B(2016-10-20):
楼主,你的问题解决了吗??我的输出波形也是这样,输出电压正常,就是有点声音!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你的问题解决了吗??我的输出波形也是这样,输出电压正常,就是有点声音! ...

R2电阻断路导致取样反馈异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