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用Keil生成HEX文件与单片机Flash之间的关系

楼主(2016-03-19):
我用keil写了一段程序后,生成的HEX文件是32KB,编译后keil的提示部分:Program Size: data=65.1 xdata=0 code=12534,我该用多大的单片机啊,请大家指教!!

楼主:
是选用Flash大于32KB的单片机吗,但是我用89C52RC单片机下载此程序也能下载成功,但是89C52RC的flash只有8KB,那是为什么?搞不懂了。

网友:
.HEX文件不是下载到单片机FLASH里面的数据。编译器可以生成.BIN文件,这个才是和下载进去一样的数据。

网友A:
引用 网友B:
Program Size: data=65.1 xdata=0 code=12534,根据这个来判断,至少需要13KB的flash
89C52RC的flash只有8K ...

52RC 1000h后面可能是 iap空间而非黑洞, iapisp空间有6K, 共14K,可以测试一下读8K后的code正常则表示我的判断是正确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52RC 1000h后面可能是 iap空间而非黑洞, iapisp空间有6K, 共14K,可以测试一下读8K后的code正常则表示我 ...

好的,等外围电路搭建好以后,测试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B:
Program Size: data=65.1 xdata=0 code=12534,根据这个来判断,至少需要13KB的flash
89C52RC的flash只有8K ...

我用的是PZISP自动下载软件,代码下载不全时,会给提示吗

网友:
hex文件携带了一下关于他自身的一些文件信息。并非真正写入flash的数据

网友:
Hex文件包含了地址信息,空白的地址Hex文件直接跳过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