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美尔诺电子负载测量一个DC-DC模块负载能力的经历

楼主(2016-03-19):
在网上买了几个3A的DC-DC模块(不到3元),下面简称D。我打算利用手中的仪器测试一下它的负载能力。

D的输入电压: 3.2V~40V   输出电压:1.25V~35V

1、开始的时候,我把电子负载(美尔诺M9710)的电阻设定为10欧,模块输入端接一个200多元的数控可调电源S的输出端(S电压调好为24V),模块的输出端接电子负载的输入端。在测试过程中,经常遇到D输出电压零点几伏,然后D严重发烫。

2、后来连电子负载都好像坏掉了,表现为:电子负载不接D,直接接S输出端,然后不管设置为什么模式,按动on键以后,都显示“Unreg”

3、后来心里想,是不是美尔诺电子负载的什么管子烧了,等有空寄回去保修。然后先忙别的事情去。

4、第二天,再打开美尔诺M9710,按照步骤2的方法,美尔诺M9710又没问题了。

5、后来反思了一下,可能我之前的通电顺序有问题,于是我先打开S,即先让D的输入端有输入,然后再去按电子负载的按键On。这样一切都正常了。之前如果D的输入端没有输入,先让美尔诺M9710处于On的状态,然后在打开S是不能正常工作的。

通过这次实践证明,用电子负载模拟出来的电阻,不能完全等同于普通的电阻,在很多情况下,先等电子负载输入端之前的电压建立以后,再按电子负载的ON键才能正常。

如果大家看不懂,请原谅我的表达能力不够好。

网友A:
看看负载有无Von功能,即是可以设置一个带载电压点,负载在低于Von时不拉载,直到高于Von才启动。可避免待测电源无法正常启动。
一般负载都是软件模拟CR功能,即靠实时计算V和I的比值来和设置的CR对比,因此是和真实电阻有些差异,但也能应付大多数的需求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看负载有无Von功能,即是可以设置一个带载电压点,负载在低于Von时不拉载,直到高于Von才启动。可避免待 ...

谢谢,我抽空按你的方法研究一下。
看来我对电子负载这个产品的认识太肤浅了。

网友:
一般电子负载电流模式是比较稳定的。

网友:
改用CC模式

网友B:
楼主语言相当口语化,后来后来后来,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语言相当口语化,后来后来后来,

的确要少用“后来”这种太土的说法

网友:
MOS模拟电阻开路状态相当于短路状态。有了反馈后才是真正的可调电阻
我的自己DIY的可以做到1600瓦 0-40A 0-100V的恒流负载。一颗管子做到200瓦,可以并联上去8颗管子联调。实际上多少都行

网友:
这模块我也买过。。。
以前寝室晚上断电的时候用usb给路由器供电,哈哈哈

网友C:
唉,你为毛不用CC模式而要用CR模式呢,亲^_^

楼主:
引用 网友C:
唉,你为毛不用CC模式而要用CR模式呢,亲^_^

其实我也用过CC模式,一样是不能先让负载先处于on状态的,亲。
另外我有好奇心,想要验证一下能不能把它当作一个真正的普通大功率电阻。

网友:
引用 楼主:
其实我也用过CC模式,一样是不能先让负载先处于on状态的,亲。
另外我有好奇心,想要验证一下能不能把它 ...

可以的,需要反馈速度足够快才行

网友:
引用 楼主:
其实我也用过CC模式,一样是不能先让负载先处于on状态的,亲。
另外我有好奇心,想要验证一下能不能把它 ...

我用324运放,102反馈电容,可以随便怎么接负载

网友D:
最后测试模块结果如何?能达到3A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的确要少用“后来”这种太土的说法

谁说“后来”太土啦?
每段开头都“后来”,而且跟了那么多的“然后”。
口语也就罢了,落到文字上也这样,有点太那个了,太影响理解帖子内容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最后测试模块结果如何?能达到3A吗?

不加散热片,用2A测试,没什么问题,发热量不算高。
用3A来测,模块不到10分钟就进入过热保护状态无输出,过一会又恢复输出,然后过一会又保护,这样反复。。。。
2.5A没测。

网友(2017-02-23):
用菊水的会不会好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