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解决IC焊接,管脚间距太小,容易短路?但jlc却不能做阻焊桥

楼主(2016-03-19):
   贴片厂反馈QFP封装的IC焊接时短路比较厉害,要求引脚间加上阻焊,刚才问了嘉立创,说是因为间距太小,不做这种工艺,请问这个有没有别的办法解决?

网友:
换公司咯,大公司正规的pcb都可以按你的设计文件做。

网友:
JLC现在不是可以做阻焊桥么?

网友:
换个板厂就行!

网友:
这个封装的IC焊接都容易短路?  那还叫贴片厂?  都给你手焊的吧,再说,手焊 工厂连这个IC的良品率都保证不了~赶快换厂家吧

网友:
手焊都不至于短路

网友:
楼主间距多少?

好像几个月前,JLC不是发贴称可以做阻焊桥,2、3、4、-多少mil的图片一堆的。难道现在还不能做。

网友:
引脚间加丝印线,我很早就说过的。

网友:
应该可以做阻焊桥吧····这个是比较基本的了···

网友:
这个封装都能短路,贴片厂可以关门歇业了。

网友:
0.5间距?

网友A:
参数来了.   0.5mm间距的.    对于这片板子来说 需要提升工艺的不是嘉立创,而是贴装供应商!   而是贴装供应商!

网友:
引脚间距小,很多pcb工厂不做小间距阻焊桥

网友:
应该是焊接厂水平不行吧  留意下平时板子上这些单片机腿之间似乎从没见过有组焊的 腿间距这么小哪里还放的下

网友B:
楼主把焊盘做短点,这个焊盘太长,要是在芯片引脚下面在里面短路你都没办法

网友:
只要你的贴片厂不太差,就算0.4间距的,嘉立创的工艺做出来照样没问题,根本无需阻焊桥。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把焊盘做短点,这个焊盘太长,要是在芯片引脚下面在里面短路你都没办法 ...

   这个芯片是QFP48封装的STM32,焊盘做多长合适?有没有经验值?

网友C:
引用 楼主:
这个芯片是QFP48封装的STM32,焊盘做多长合适?有没有经验值?

一般是外露0.5mm比较方便手焊

如果板子密的话可以适当外露少点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参数来了.   0.5mm间距的.    对于这片板子来说 需要提升工艺的不是嘉立创,而是贴装供应商!   而是贴装供 ...

这个短路会不会是SMT供应商锡膏刷多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这个短路会不会是SMT供应商锡膏刷多了?

锡膏厚度跟:1 锡膏牌号有关(如3,4,5号粉), 2 钢网(厚度,钢网制作工艺) 3 印刷(压力,速度,平台稳定,刮刀角度,偏移调整),4板材,  5 最大的变量是人。   6。。。。

建议你先不要研究控制锡膏厚度。

可以与下图对比:

楼主:
引用 网友A:
锡膏厚度跟:1 锡膏牌号有关(如3,4,5号粉), 2 钢网(厚度,钢网制作工艺) 3 印刷(压力,速度,平 ...

以您的经验来说,这个引脚短路问题可能是什么原因引起的?

网友:
楼主不用多想,贴片厂这个都搞不定你还是换一家吧,份内的事都推脱责任,就算是手焊也很容易

网友:
0.5mm间距100脚到208脚fpga经常焊接,都轻松搞定的。lz这个48脚的还会有问题?估计是焊接自动化控制出偏差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以您的经验来说,这个引脚短路问题可能是什么原因引起的?

天呀. 我真不知道怎么回答了. 最重要的一个思想:  跳开两个供应商, 不管这两家怎么说. 横向看看同行怎么做的.

说了不要研究怎么控制这个. 即使你弄明白了,你的供应商照样给你连焊,弄明白的又不是供应商!.

连焊形成原因是:两片锡膏在液化过程中的相互溶在一起.

怎么会出现两片锡膏连在一起?  两片锡膏的间距太小了. 锡膏的成分不对.  锡膏量太多,发生了测漏.   锡膏骑在两个焊盘上.   人.......

导致两片锡膏间距太小的原因?
锡膏使用什么成分?
锡膏量怎么控制?
为什么会骑在焊盘上?
当班的那天,操作人是不是喝酒了?????
....

我也想知道还有什么可能!

网友:
会不会lz封装画错了,引脚的间距错了。。。。
之前atmega128,我引脚间距就画偏差了一点,脚一多,误差就更大了。

网友:
焊接楼主这种板子太简单了,
手工刮锡膏+小型回流焊,很轻松搞定小批量。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天呀. 我真不知道怎么回答了. 最重要的一个思想:  跳开两个供应商, 不管这两家怎么说. 横向看看同行怎么 ...

  我也不想研究,但贴片厂家说是电路板工艺的问题,供应商也不能随便换。我们这个现在每个月有几万片,老是维修谁都受不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楼主的原标题“关于阻焊桥”不合格,违反版规11。

谢谢莫老大给改了标题,确实明白多了。

网友:
贴片商有时不能随意换,那只能换PCB板供应商了。

前几天咨询JLC,说是阻焊桥0.5mm以上可以的。

不过阻焊桥要0.5mm以上还需要阻焊桥吗!

网友:
应该是没有阻焊导致的

网友E:
我们就是用气动刷洗台,0.5mm间距还是偶发性的粘连,需要手工处理的

网友F:
引用 网友E:
我们就是用气动刷洗台,0.5mm间距还是偶发性的粘连,需要手工处理的

呵呵,难道我现在合作的那个工厂属于工艺非常好的一类吗?看起来可不感觉他们有多牛
0.4间距的基本没有连锡,就是嘉立创的板子,从没想过要做什么阻焊桥…
看来我得好好感谢我的工厂了

网友E:
引用 网友F:
呵呵,难道我现在合作的那个工厂属于工艺非常好的一类吗?看起来可不感觉他们有多牛
0.4间距的基本没有连 ...

加工厂也得看大小啊。你不能要求每个工厂都有全自动印刷机和高精度贴片机的。
0.4间距的芯片,已经很多小厂都不能保证100%不搭锡了。
嘉力创的不带阻焊的板子,手工焊0.4的都很有点困难。

网友:
引用 网友E:
加工厂也得看大小啊。你不能要求每个工厂都有全自动印刷机和高精度贴片机的。
0.4间距的芯片,已经很多小 ...

不会吧!
我自己手焊0.4的芯片,只要引脚焊盘别太短就行。多弄点松香,熟练以后没有任何问题。
板子不好焊不能怨嘉立创啊

网友:
0.5间距的焊盘,建议钢网厚度为0.12以下,不能用常规厚度钢网。
焊盘长度问题不大
手工印刷,还跟印刷工人水平有关,要及时清理钢网反面漏出来的锡浆。。。看到过有全自动印刷机有自动清洁功能。

网友:
批量就别找JLC了
JLC的喷锡什么的很差,和别的厂焊接起来感觉不容易
几万片的量,找个好点的PCB厂,价格高点没事,要不故障多了你修起来更就麻烦。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一般是外露0.5mm比较方便手焊

如果板子密的话可以适当外露少点

我一般是用LP Wizard做的

网友G:
引用 网友E:
我们就是用气动刷洗台,0.5mm间距还是偶发性的粘连,需要手工处理的

气动印刷要清理钢网反面的残留锡浆

网友:
引用 网友G:
气动印刷要清理钢网反面的残留锡浆

丝网印刷当然要清理背面的残留锡膏了,用专用的无纺布,印4-5片擦一次。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参数来了.   0.5mm间距的.    对于这片板子来说 需要提升工艺的不是嘉立创,而是贴装供应商!   而是贴装供 ...

你这用什么软件测量出来的,好NB的赶脚!不会是用CAD吧?插入光栅图?

网友:
换无铅试试

网友:
可以要求钢网制作把密腿管脚的开孔内切,可以减少刷锡量,防止管脚粘连。

网友(2016-04-18):
焊盘做小点,与PIN脚一样大即可,焊盘的肋焊尺寸改小一点,厂商一般是按档案做的,看下面的图,底下那排是改过肋焊层的,其它是没改的,下面那排焊盘中间就自然可以做阻焊了。

网友:
这个很好解决,焊盘稍微窄一点就行,完全不影响的。焊盘宽了间距小,很容易焊短路

网友:
俺习惯把密集型焊盘的宽度尽量做窄,但是长度尽可能拉长,宽度做窄,有利于增加引脚间距,不容易连函,长度拉长,可以很方便手工焊接或者机器焊接之后粘连的处理,烙铁拉一下就好。

网友:
换贴片厂吧,这间距不小,随便手焊都不至于短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