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CS12的片子,通过can将擦写flash程序放到RAM,是否可行

楼主(2016-03-20):
客户的诊断协议是这样要求的,为了安全,将FLASH擦写相关程序放到外部文件,进入boot后,通过将此部分程序下载到ram进行应用程序擦除、烧写。

网友A:
Kinetis系列有个Flash驱动,执行Flash操作就是在RAM中实现,可以参照其源代码

楼主:
引用 网友A:
Kinetis系列有个Flash驱动,执行Flash操作就是在RAM中实现,可以参照其源代码

我去找找看,谢谢

网友B:
引用 网友A:
Kinetis系列有个Flash驱动,执行Flash操作就是在RAM中实现,可以参照其源代码

KINETIS的是ARM,当然可以,但HCS12就不知道了,两个架构不一样,没玩过HCS12,ARM是完全可行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KINETIS的是ARM,当然可以,但HCS12就不知道了,两个架构不一样,没玩过HCS12,ARM是完全可行的 ...

以前做HCS的CCP协议时,用到过内存中执行程序修改Flash内容

楼主:
引用 网友B:
KINETIS的是ARM,当然可以,但HCS12就不知道了,两个架构不一样,没玩过HCS12,ARM是完全可行的 ...

是可以在ram中执行程序的,但是貌似会先存flash的,然后搬运到ram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可以在ram中执行程序的,但是貌似会先存flash的,然后搬运到ram

呵呵,先存哪都行,只要上电后能导入到RAM中就行!

网友(2016-05-30):
FSL的单片机,擦鞋FLASH的程序必须放在RAM运行,S08,S12等等都不例外!

网友:
是这样的,要先放在RAM中,再对FLASH操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