弱弱问下,有没有DSP直接可以运行linux的?

楼主(2016-03-20):
我对于DSP的理解,应当是一个arm核+专用的
硬件解码器,如视频、音频等等

既然是这样,为什么多数情况下都是
ARM+DSP的解决方案,而不是直接是
DSP上就跑一个linux系统?除了因为DSP
基本不带MMU?

比如说复杂的语音通讯系统,加密,
解密,又不需要多么复杂的人机界面,
再通过ARM控制DSP岂不是多余?

网友:
此贴必火,前排招租,花生瓜子矿泉水,啤酒饮料八宝粥

网友:
DSP都是跑裸机程序的吧,还没看到过DSP跑系统的。坐等DSP大神来解答。

网友:
DSP一般用于实时处理场合,而一般的LINUX却不是用于实时场合.

网友:
个人理解,ARM与DSP各自有各自擅长的领域。ARM在于与外界的各类接口等,而DSP芯片则专注于数据算法等,所以DSP用来做后台强大的数据算法计算,ARM则负责与各类接口打交道。如果将ARM与DSP弄成一个,存在的最大可能是:对于某项具体的应用,或者ARM性能不足,或者DSP性能不足。两者都刚刚够用的场合应该很少,提高芯片等级后就存在ARM或者DSP性能过剩的问题。

网友:
CPU(MCU)优点是控制,DSP优点是计算,DSP对于各种条件判断相比CPU来说太弱了;
也许未来会不在分CPU,DSP,目前还是各司其职

网友:
又...
打开google,输入DSP linux,搜索:
找到约 1,020,000 条结果 (用时 0.34 秒)

第一个就是TI的"Linux and TI-RTOS solutions for TI processors"

不会给你链接的,自己搜去.

网友:
没看过DSP资料,我觉得是因为DSP主要用来计算,框架结构估计要包含多条数据总线以便能一步进出好几个数据,乘法器,乘加器之类运算单元应该也多于一个以便能一步处理一个长计算式。搞不好连浮点单元都不止一个。如果不这么干的话凭什么比通用处理器计算起来快那么多。     X86和ARM是通用的,而且更方便于逻辑计算。        操作系统显然是为了方便管理,管理的外在表现就是逻辑清晰吧。   把操作系统搬到DSP上有多大意义呢,人家就是为了高速计算。         把ARM和DSP封在一个芯片里或者做在一个板子上应该就像电脑机箱里的CPU和GPU吧,楼主觉得那为什么不把CPU扔了,把CPU占用的硅片面积和成本划给GPU,机箱里只剩下GPU核,把WINDOUS装在GPU上。。。        合作各自发挥各自作用。。。
我瞎猜的,这个还是等古大师来。

网友A:
既然DSP厂商都没有推荐的解决方案,自己就不要纠结了,自己研究研究玩一下可以,做产品估计会遇到莫名其妙的难点。

网友:
DSP有系统支持,用厂家推荐

网友:
DSP肯定能上操作系统,不过框架跟通用CPU完全不同,操作系统可能得完全重新设计。

网友:
有ARM DSP双核的芯片 ,TI的 DM6446  DM6467 DM8168什么的 都是集成在一个芯片里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既然DSP厂商都没有推荐的解决方案,自己就不要纠结了,自己研究研究玩一下可以,做产品估计会遇到莫名其妙 ...

Ti前几年就开始推了

网友:
可以上LINUX,建议使用uCLinux,这个LINUX主要针对没有MMU的CPU。

网友:
其实CPU+显卡的模式已经能很好的解释DSP的用途了,DSP就是擅长做运算的,像操作系统这种逻辑控制的场合不是DSP的菜,它不擅长。像语音识别,图像识别这种需要大量乘加运算,矩阵运算的场合才是DSP擅长的。

网友:
都没答到重点,重点是 DSP 多半是超长指令集的,MCU,尤其是 ARM,为了效率,对指令优化过(吸取 51 的教训),结果是 MCU 对复杂分支跳转、判断、IO 控制等均有较高的指令效率,并且 MCU 相对是浅流水线的,加入多分支,浅流水损失少,何况做得好的还有分支预测,多指令发射等;DSP 超长指令集是因为其重数据(哈佛结构决定了取写数据更快),对于 MCU 的冯诺依曼结构,DSP 会给总线带来极大的数据读写鸭梨(不科学的说法,MCU 数据量小,指令量多),加之 DSP 流水线特别长,退出流水并重载损失很大。

Linux 这样的现代操作系统,MCU 比 DSP 更合适的多。

以上都是我胡说的。

网友:
linux kernel 很早就支持blackfin 和c6x构架了。

网友:
达芬奇好像就是干这事的吧

网友:
dsp为啥要上linux系统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