搞ARM9及以上linux开发的童鞋进一下~~

楼主(2016-03-20):
我想知道,你们裁剪系统的步骤都是什么?

是不是在debian或者ubuntu下git一个linux
核 的源代码,然后用buildroot或者直接
menuconfig选择需要的组件?

最后再make一下

然后你们觉得最费事的是什么,是不是
bootloader,因为每个系统的硬件都不一样?
我想重点学习下

然后我想问,git到的linux内核的来源就是
官方的吧,没有什么第三方组织写的内核
还要更优化的吧?还是说具体情况具体分析?

网友:
错误了。说到驱动,不光是bootloader要改,kernel也要改,并不是自动识别的。
而且,一般也都是你买的开发板官方提供你的BSP开发包,你去官方下载的那种是需要你自己去一点点移植的,一般情况你做不到的。

网友:
呼叫大师

网友A:
厂家已经把90%以上你需要的代码做好了,官方BSP包现在几个大厂都做的很不错。

引导代码一般不需要改。 只是在做硬件的时候用不同厂家的DDR FLASH 需要修改部分时序或其他参数,框架都是厂家调试好的。 当然遇到需要启动时候加密或者防止其他厂家加入些 比较好玩的代码也是经常事。。。

内核很少需要改动,需要完全自己写的驱动很少,底层的代码厂家BSP包都是提供好的, 比如I2C,SPI,之类,你需要用的芯片linux内核好多也是有的,优先选用内核带代码的扩展芯片会简单很多,只要改下设备树文件芯片的地址时钟等参数和内核menuconfig设置就OK了。

最烦的就是些linux内核没带驱动或者时序比较另类,再或者某些参数要求比较奇葩的芯片。

buildroot只是个集成工具类似yocto等  用过几次也就是开始构建下基础的文件系统,对boot和内核没什么大用,等于busybox+n个软件包,以后需要什么包自己编译下拷贝进去就可以了。

剩下基本就是硬件和软件的活儿了。

楼主:
嗯。果然和我想的不一样

楼主:
引用 网友A:
厂家已经把90%以上你需要的代码做好了,官方BSP包现在几个大厂都做的很不错。

引导代码一般不需要改。 只 ...

写ARM+linux平台下的驱动大概是
什么样子的?应当和单片机驱动
很不一样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厂家已经把90%以上你需要的代码做好了,官方BSP包现在几个大厂都做的很不错。

引导代码一般不需要改。 只 ...

现在linux下开发一般是c还是c++?

网友:
楼主开始了新一轮折腾

网友:
持续关注下咯

网友:
买块开发板 ,卖家都会提供bootloader, Linux Kernel, 文件系统 。熟悉了后 就 知道 如何 裁剪,修改了

网友:
装好官方的SDK,NEXT, 然后删减不要的,烧写  没了

网友:
持续关注一下,对这些比较感兴趣

网友:
学习,学习,最近也想搞linux

网友:
发现个新东西  timesys  linuxlink

网友:
怎么听起来linux的开发好像好容易的一样??但我想入个门都这么难。是不是应该先学学操作系统这门课??

网友:
有句话叫会的不难,难的不会,这个开发有一套机械而又搞死人的开发程序,因该叫过程。。。过程。。。一定要自己过一遍。不是,是好多遍才能机械而又坚固驾驭。其实你买了开发板,很多已经别人机械好了,我也来习学顶一顶爱学习的LZ

网友:
其实自己做一遍就差不多了,但是要把系统搞稳定了很不容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