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IM808(GPRS+GPS二合一)模块的GPS部分AT指令总是ERROR是怎么回事?

楼主(2016-03-20):
SIM808模块, gprs部分都正常,但是关于GPS部分的AT指令全部返回ERROR,不管是打开电源、查询状态都是这样。
这个模块GPS需要特殊设置后才能使用吗?

AT+IFC=0,0
OK

AT+CBC
+CBC: 0,23,3584

AT+CCLK?
+CCLK: "04/01/01,00:21:17+00"

不管通讯是否正常,至少AT指令能够返回OK
但是GPS部分的指令就不正常了

AT+CGPSPWR=1
ERROR

AT+CGPSSTATUS?
ERROR

AT+CGPSRST=0
ERROR

楼主:
附sim808的指令说明

网友:
内置的是gns吧

网友:
看这个文档吧: SIM800 Series_GNSS_Application Note V1.00.pdf

楼主:
就是上面的问题,使用GNSS指令就有数据了。
应该是SIM808的定位有两个版本。供应商整个一批都提供的是GNSS指令的。
不知道从型号或者软件版本号哪里能开出区别?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用GU620来测试一下同样是(GPRS+GPS)二合一版本。上次问了还有北斗+GPRS的版本,在淘宝上搜索了,
看 ...

应该也是MTK平台的吧? 有批量参考价格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价格淘宝上面有,直接在淘宝上搜索GU620,就有

批量价格吗?
五十多块 的价格没有优势

网友:
前几年用过SIM908 貌似没有这个问题,这个GPS和GSM的串口也是分开的么?是不是串口部分的接线有问题 ,在SIM908里除了RXD 和TXD 之外串口还有别的引脚需要接一下,可以看一下参考设计确认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一、不错50多价格上没有太大优势,不过批量的价格肯定不会是这个价
二、最关键产品的价值只有测试过后才 ...

有没有GU620的C语言的AT指令处理程序?

网友(2016-07-04):
SIM808 只有一个串口,SIM928 单独引出了GNS串口。定位速度很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