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关于lattice的ice40系列的问题

楼主(2016-03-20):
想了解这个系列的芯片是怎么烧程序的,看到手册给了spi烧程序的方法,没有提到jtag的说明。
开发板上是直接用了一个ftdi2232给芯片或者flash烧程序。
不知道自己设计的板子是不是可以直接参考开发板的设计?

希望大家能多多赐教,谢谢!

附件是开发板和芯片配置说明的datasheet

网友A:
買lattice的燒錄器

楼主:
引用 网友A:
買lattice的燒錄器

开发板是通过ft2232来写程序的,不用烧录器
所以我想知道如果我设计的电路也用到ft2232的话是否也可以像开发板一样不用烧录器了

网友(2016-04-30):
它的烧录器是用ft2232h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