背光LCD 重影 ,鬼影 问题,请大神们指点交流

楼主(2016-03-20):
毕业在即,做不好比不了业~~~
废话不多说,献上实际效果图片一张。
javascript:;
现在是程序应该没问题,包括逻辑时序和寄存器配置等。
GPIO_Init(GPIOC,GPIO_PIN_3,GPIO_MODE_OUT_PP_LOW_FAST);
   GPIO_Init(GPIOC,GPIO_PIN_4,GPIO_MODE_OUT_PP_LOW_FAST);
   GPIO_Init(GPIOC,GPIO_PIN_5,GPIO_MODE_OUT_PP_LOW_FAST);

   GPIO_WriteHigh(GPIOC,HT_CS);
   GPIO_WriteHigh(GPIOC,HT_DA);
   GPIO_WriteHigh(GPIOC,HT_WR);

   delay_ms(500);

   HT1621_WriteCommand(0x52);   //LCD 1/3 偏压,4个公共口
   HT1621_WriteCommand(0x30);   //系统时钟源,片内RC振荡器
   HT1621_WriteCommand(0x00);   //
   HT1621_WriteCommand(0x0a);   //
   HT1621_WriteCommand(0x02);   //
   HT1621_WriteCommand(0x06);

   HT1621Clear();

液晶 驱动电压5V    1/3偏压  4COM*31
驱动芯片选的 HT1621B

经过确认液晶是绝对没有问题的~~~定制液晶厂家测试显示效果很好。
现在是不能用厂家的驱动IC要自己设计做板从新做一个驱动面板~~~(定制那块IC是一大坨黑膏药一样的。。
javascript:;

自己的原理图给大家奉上,R1后改接成滑动变阻器,滑动变阻器拧了半天并没什么卵用,最后LCD驱动电压调节为5V,
javascript:;
javascript:;
PCB走线也奉上,右边是一块STM8
javascript:;

自己猜测是驱动芯片HT1621的缘故吧~~~
示波器测试引脚波形感觉不是很清晰~~~和干净~~~尤其是COM端大神们帮分析指点一下。感激不尽!!!!!!!!!!!!!!!!!!!

身边的朋友请教了一遍后苦寻无果,所以才来吧里发帖求助,望大神们指点一下小弟感激不尽啊!

楼主:
顶端显示:过载,欠压,防锈,以联网
数字显示:1253(1编码有点问题,253没问题)

网友A:
简单的用万用表,交流档,测试每个引脚与对应的COM脚电压,如果电压为0,正常,超过0。1V这个电压,就有些不正常了,
哈,随便说说,

网友B:
1、重点查驱动
2、PCB走线  差分的也很关键

网友:
对比度负压调一下

网友C:
1) 那个15k 换成100k 试试。   然后逐渐减小。

2) r10,11,12 全拆掉,   c4,5,6 全拆。

3)降低操作1621 频次。

楼主:
引用 网友A:
简单的用万用表,交流档,测试每个引脚与对应的COM脚电压,如果电压为0,正常,超过0。1V这个电压,就有些 ...

谢谢回复,我觉得应该用直流档位吧。液晶貌似是不能一直通直流的。直流档位测得的电压为零说明正常。4.5V驱动电压,1/3偏压为例的话。应该是COM口和SEG口的压差大于 1.5V显示,小于等于1.5V不显示。所以交流电压还是有点。直流应该为零。个人理解,不知对否,感谢回复!!
我自己这个直流档位测得全部在0.2V一下,应该正常的吧

网友D:
估计是VLCD电压的原因,量一下VLCD的电压和液晶的驱动电压是否一样。

网友E:
好像是偏压比有问题,现在用的1/2还是1/3偏压的,调了试试

网友F:
液晶显示速度跟不上了,把FLCD调到最低即可

楼主:
引用 网友B:
1、重点查驱动
2、PCB走线  差分的也很关键

您好,撇开PCB不谈。重点检查驱动。刚刚用示波器看了每个控制指令的波形。数据也都是对的!!!javascript:;
这是发送 控制指令0x52的波形。1000 0101 0010        1/3偏压  4个公共口这些应该没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C:
1) 那个15k 换成100k 试试。   然后逐渐减小。

2) r10,11,12 全拆掉,   c4,5,6 全拆。

您好,谢谢回复.
找您说的,吹掉了电容和电阻。操作频率只有在初始化后 写了一次数据然后CPU就直接 进入while死循环了。       LCD依然有阴影

楼主:
引用 网友D:
估计是VLCD电压的原因,量一下VLCD的电压和液晶的驱动电压是否一样。

谢谢回复,以测过,目前LCD驱动电压5V。
之前调过一遍。从3V一直增加到5V。效果依然,只是亮度有所变化~重影依然还会显示
上一张说明
javascript:;

楼主:
引用 网友E:
好像是偏压比有问题,现在用的1/2还是1/3偏压的,调了试试

谢谢回复,现在用的1/3偏压

楼主:
引用 网友F:
液晶显示速度跟不上了,把FLCD调到最低即可

谢谢回复,细看TH1621B的datasheet貌似刷新频率固定为256Hz ,无法调节的。

网友:
前面有人说了,VLCD电压有问题,吧你的R1电阻值改大就好

楼主:
在细细看一下现象吧。自己也是测了好久,各种方式试尽~~~~~~~~~~
现在感觉我这个com端的输出不对劲~~~,,,,,,只有com1 能对上预期波形~~~~

楼主:
CH1为COM1 波形 (黄色)
CH2为COM2 波形(蓝色)

按我自己的理解com2应该如红色轨迹才对吧

楼主:
统一回复,谢谢大家。问题已解决。是垃圾IC的原因。换了两块芯片就好啦。!!

楼主:
#include "ht1621.h"
#include "stm8s.h"
#include "delay.h"

u8 Ht1621ClearTab[]={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

u8  Ht1621FillTab[]={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
                     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

void DelayUS(u8 tim)
{
  while(tim)
  {
    __asm("nop");
    tim -- ;
  }
}

void HT1621Wr_Data(u16 Data,u8 cnt)
{
u8 i;
for (i=0;i<cnt;i++)
      {
       GPIO_WriteLow(GPIOC,HT_WR);
       __asm("nop");
       if(Data&0x8000)
         GPIO_WriteHigh(GPIOC,HT_DA);
       else
         GPIO_WriteLow(GPIOC,HT_DA);
       __asm("nop");
       GPIO_WriteHigh(GPIOC,HT_WR);
       __asm("nop");
       __asm("nop");
      Data<<=1;
     }

}

void HT1621_WriteCommand(u8 Cmd)
{
    u16 SendData = 0;
    //合成指令数组
    SendData = 0x80 ;
    SendData = SendData << 4 ;
    SendData = SendData | Cmd ;
    SendData = SendData << 4 ;

    GPIO_WriteLow(GPIOC,HT_CS);      //CS_LOW
    DelayUS(2);

    HT1621Wr_Data(SendData,12);

    GPIO_WriteHigh(GPIOC,HT_CS);    //CS_HIGH
    DelayUS(2);
}

void HT1621_WriteData(u8 Add, u8 Data)  //地址低六位有效,数据高四位有效
{
    u16 SendData = 0 ;

    SendData = 0x05 ;           //101
    SendData = SendData << 6 ;
    SendData = SendData | (Add&0x3f) ;
    SendData = SendData << 4 ;
    SendData = SendData | (Data>>4) ;
    SendData = SendData << 3 ;

    GPIO_WriteLow(GPIOC,HT_CS);    //CS_LOW
    DelayUS(2);

    HT1621Wr_Data(SendData,13);

    GPIO_WriteHigh(GPIOC,HT_CS);    //CS_HIGH
    DelayUS(2);
}

void HT1621Clear(void)
{
  u8 i ;
  for(i=0;i<32;i++)
  {
    HT1621_WriteData(i,0x00);
  }
}

void HT1621Fill(void)
{
  u8 i ;
  for(i=0;i<32;i++)
  {
    HT1621_WriteData(i,0xff);
  }
}

void HT1621_Configuration(void)
{
   GPIO_Init(GPIOC,GPIO_PIN_3,GPIO_MODE_OUT_PP_LOW_FAST);
   GPIO_Init(GPIOC,GPIO_PIN_4,GPIO_MODE_OUT_PP_LOW_FAST);
   GPIO_Init(GPIOC,GPIO_PIN_5,GPIO_MODE_OUT_PP_LOW_FAST);

   GPIO_WriteHigh(GPIOC,HT_CS);
   GPIO_WriteHigh(GPIOC,HT_DA);
   GPIO_WriteHigh(GPIOC,HT_WR);

   delay_ms(500);

   HT1621_WriteCommand(0x52);   //LCD 1/3 偏压,4个公共口
       delay_ms(10);
   HT1621_WriteCommand(0x30);   //系统时钟源,片内RC振荡器
       delay_ms(10);
   HT1621_WriteCommand(0x00);   ////关振系统荡器和LCD偏压发生器
       delay_ms(10);
   HT1621_WriteCommand(0x0a);   //关闭看门狗
      delay_ms(10);
   HT1621_WriteCommand(0x02);   //开系统振荡器
      delay_ms(10);
   HT1621_WriteCommand(0x06);    //开LCD偏压
      delay_ms(10);

   HT1621Clear();
//HT1621Fill();
}

。h文件
#ifndef __HT1621_H
#define __HT1621_H
#include "stm8s.h"

//cs  PC3
//wr  PC4
//da  PC5

#define HT_CS   GPIO_PIN_3
#define HT_WR   GPIO_PIN_4
#define HT_DA   GPIO_PIN_5

#define ht1621_LCDON    0x06            //0000 0110
#define ht1621_SYSEN    0x02            //0000 0001-x
#define ht1621_RC256    0X30            //0001-10xx-x
#define ht1621_SYSDIS   0x00            //0000-0000-x
#define ht1621_WDTDIS   0x0a            //0000-0101-x
#define ht1621_BIAS     0x52            //0010-abx1-x

void HT1621_Configuration(void);

void HT1621_WriteData(u8 Add, u8 Data);
void HT1621_WriteCommand(u8 Cmd);
#endif

stm8驱动奉上源码

网友:
理论上说,用这种驱动IC的,只要配置对了,基本上不会有什么问题。

网友G:
这么好学的学生很少见,比那些伸手党强多了,赞一个

楼主:
引用 网友G:
这么好学的学生很少见,比那些伸手党强多了,赞一个

谢前辈!!!!

网友H:
冒昧:
以我的经验,硬件应该没问题;
调整输出时序应该可以解决问题。
思路就是:你的时序关于紧凑。
关闭,和下一个打开显示要给予一定的空闲,
记得早期的电影,25帧就成动态电影了,
拉长一点关和开的时间差。are u ok?

楼主:
引用 网友H:
冒昧:
以我的经验,硬件应该没问题;
调整输出时序应该可以解决问题。

这个没办法改的~~~硬件刷新频率已经做死了!不过好在问题解决啦!!!!

网友:
好,解决了就好。先排除硬件问题,再解决软件!

网友I(2016-09-17):
什么为题呀说说看

楼主:
引用 网友I:
什么为题呀说说看

买来的芯片质量问题,又买了一批,焊上就好啦。估计它小厂封装没做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