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怎么测PMSM电机的输出电压?

楼主(2016-03-20):
相通过设备测试PMSM的输出电压,想通过程序用DA或PWM输出,能否有办法直接接在电机的三个线上测试出来?如果可以的话对于电机调试将会方便很多了。
我想到的是,
1 用测试PWM占空比和电压,再合成,但比较麻烦
2 用RC直接滤波后,但可能会有相位的延时。
暂时只想到这两种方法,但都还没有测试。

网友(2019-11-12):
引用 网友A:
效果还不错。呵呵。

想请教一下你这个波形是怎么测的,还是软件输出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