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推荐带有16路以上的i2s的arm芯片可以跑linux

楼主(2016-03-21):
求大神推荐带有16路以上的i2s的arm芯片可以跑linux,最好还可以带16路以上g.729编解码功能。
最好有参考设计或者sdk。

网友:
16路I2S!这么奇葩的功能可能只能用FPGA自已实现吧

楼主:
16路I2S fpga还可以写写。g.729编解码就麻烦了

网友A:
做 GW 的吧?
16ch I2S 这么奇葩? SLIC 芯片不都 PCM 接口吗?

网友:
16路I2S莫非是数字调音台?FPGA做吧

网友:
看看AnalogDevice中的sigmaDSP有没有.

楼主:
引用 网友A:
做 GW 的吧?
16ch I2S 这么奇葩? SLIC 芯片不都 PCM 接口吗?

是gw  同道中人推荐一个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gw  同道中人推荐一个

以前接触过的都是用PCM接口,通过 timeslot 区分不同的音频通道数据。
印象中应该没有16路I2S的芯片吧?除非用FPGA自己搭。

网友:
ARM外挂 FPG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