共享一些SIM800C模块资料和调试软件

楼主(2016-03-21):
我一直比较喜欢使用SIMCOM的模块,去年遭遇了SIM800E的停产,急忙换成了SIM800C,分享一下这个模块的一些资料。
另外我用VB写了一个测试的小软件,可以用来调试收发短信,打电话,TCP/UDP,http,蓝牙,收发电子邮件等几个常用功能,程序是基于VB6.0精简版的,有需要增加功能的话可以消息我,我调整一下。
之前在一个帖子里有网友想要测试版,我把去年做的剩余测试板翻出来了,还有20几块,焊接出来回馈网友。
链接是https://item.taobao.com/item.htm ... ;abbucket=20#detail
不要多拍,留给有用的人
因为测试的时候图方便,直接用USB电压接了个4148降压到4.3V左右,后端加了个470钽电容,这个电压有时候会报over voltage warning,实际不影响使用。470uf的钽电容,我测试的情况是,移动的卡大部分不用加也没事,联通的得加,不然容易连不上基站。GSM天线是弹簧天线,蓝牙是PCB天线<蓝牙好像是2.0,我不会写安卓,只找到一个带广告的app,这哥们写的蛮好的,谢谢他>。
SIM800系列里面,信号最强劲的是800E,我之前做的一些项目在地下室用TCP通信都很稳定,稳定性也十分好,可惜停产了。后续替代的是800c,800H,以及800L,这几款大致差不多,价格上,800L应该能到20块以下,800C在21.5到22之间,大部分包含http,蓝牙,pop,SMTP等协议,总的来说,800系列的模块,性价比十分高。

网友A:
顶下楼主,不知道楼主在做项目用到GPRS功能时,习惯用AT指令连接服务器还是PPP连接?测试软件功能挺多呢,里面再加上PPP功能就锦上添花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顶下楼主,不知道楼主在做项目用到GPRS功能时,习惯用AT指令连接服务器还是PPP连接?测试软件功能挺多呢, ...

习惯AT指令,PPP在研究

网友:
拍了2个,谢谢楼主分享.

网友B:
太感谢了。目前正在用。资料还要注册下载。刚好这里可以下载了。。

网友:
不错,我要一个

网友:
买的GPS模块还在吃灰,跟楼主这个配一起使用试试
买2个

楼主:
引用 网友B:
太感谢了。目前正在用。资料还要注册下载。刚好这里可以下载了。。

互相学习,需要其他的资料招呼一下,我帮忙转上来

网友:
谢lz,已拍2个

网友:
顶下,等会拍2个

网友C:
lz 有Sim800 系列 不同型号的对比 文档吗?
拍一个 正好回来做实验  多谢楼主

另外: MSCOMM32.OCX  文件要放在哪个目录下 才不报错?

网友:
为楼主的分享精神赞一下

网友:
拍了1个,学习下。

网友:
拍了两个,谢楼主

楼主:
引用 网友C:
lz 有Sim800 系列 不同型号的对比 文档吗?
拍一个 正好回来做实验  多谢楼主

楼主位文件增加了一个SIMCOM三折页,你可以对比一下,大致类似,封装和可利用管脚不一样
另外,串口控件我是在System32和SysWoW64都放了,然后regedit注册了一下

楼主:
补充一下关于TTS的用法,这个板子上没有集成耳麦。你可以拨号到一个手机后,手机另一侧接通,然后输入
//====此段文字复制的网上的=======
1、使用unicode编码合成声音
AT+CTTS=1,”6B228FCE4F7F75288BED97F3540862107CFB7EDF”
内容是“欢迎使用语音合成系统”,模块收发中文短信就是unicode编码,所以很容易将短信朗读出来;
2、直接输入文本,普通字符采用ASIIC码,汉字采用GBK编码。
AT+CTTS=2,”欢迎使用语音合成系统”
//=============================
请注意换行

网友:
对谢,最近刚好用得上。

网友D(2016-04-25):
不知这个模块自带的TTS语音的效果如何呢!

网友:
引用 网友D:
不知这个模块自带的TTS语音的效果如何呢!

SIM808的TTS不是很流畅,功能比较简单

网友:
拍了两个,做两个跟踪设备玩玩

网友:
产品3折页里没有找到那个SIM800C啊?
那个是SIM800么?

网友:
另外我发现SIMCOM模块发送中文短信没有GU900D发送方便,GU900D直接写中文就可以发送出去了
SIMCOM需要编码转换

网友:
谢谢分享,可惜看到的晚前几天买了一个900a的模块在用,就用到了里面tcp的功能。。。。

网友:
这GPRS模块有些年头了?

网友:
看到楼主的板子好看果断收藏了,SIM800C也在用没有楼主做的全

网友:
好全面啊  谢谢 楼主分享.

网友:
楼主 方便告知一下采购渠道吗?

网友E:
请教sim模块有没有支持蓝牙4.0 ble模式的

楼主:
引用 网友E:
请教sim模块有没有支持蓝牙4.0 ble模式的

4.0的是没有的

网友F:
请问搂住.可基站定位不?另外,搂住的测试板卖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F:
请问搂住.可基站定位不?另外,搂住的测试板卖完了?

SIMCOM的基站定位时好时坏,最好是自己搭建服务器

网友G:
楼主还有没有了,怎么下架了,我也想要

楼主:
引用 网友G:
楼主还有没有了,怎么下架了,我也想要

楼主还健在,板子过两天再打一点回来

网友:
引用 楼主:
楼主还健在,板子过两天再打一点回来

太心急了,模块回来我打算买两块回来,先定下啦!

网友:
淘宝拍了,楼主还有货不?

网友H:
楼主有刷固件的工具以及固件吗?

网友:
做什么产品用的?

楼主:
引用 网友H:
楼主有刷固件的工具以及固件吗?

这个没有

网友:
SIM800C竟然比SIM卡还小。。。。。。

网友I:
最近有个产品也上GPRS,之前方案定了移远的M26,不知跟800C比怎样

楼主:
引用 网友I:
最近有个产品也上GPRS,之前方案定了移远的M26,不知跟800C比怎样

平台是一样的,其他就不清楚了,不过中国移动是和QUECTEL合作的,应该不差

网友J:
引用 楼主:
平台是一样的,其他就不清楚了,不过中国移动是和QUECTEL合作的,应该不差 ...

你好,买了你的sim800小板,usb转ttl接上用帖子里的测试工具发指令没有返回,串口助手也试了,tx,rx交换也试了,都不行。令外收到时排针都被挤弯了,是不是坏了?

楼主:
引用 网友J:
你好,买了你的sim800小板,usb转ttl接上用帖子里的测试工具发指令没有返回,串口助手也试了,tx,rx交换 ...

你看看LED是什么状态?
两秒一闪还是?

网友J:
引用 楼主:
你看看LED是什么状态?
两秒一闪还是?

隔很长时间闪一次,不止两秒

楼主:
引用 网友J:
隔很长时间闪一次,不止两秒

可能快递挤坏了,查一下串口的排针焊盘是不是掉了

网友J:
引用 楼主:
可能快递挤坏了,查一下串口的排针焊盘是不是掉了

焊盘好的,换了插针,量了针到电阻是通的。灯现在是闪3下然后隔一段时间再闪三下。

楼主:
引用 网友J:
焊盘好的,换了插针,量了针到电阻是通的。灯现在是闪3下然后隔一段时间再闪三下。 ...

你量一下钽电两边的电压是不是在3.5-4.5之间,如果超过了,不停的自动开关机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量一下钽电两边的电压是不是在3.5-4.5之间,如果超过了,不停的自动开关机 ...

目前测试情况是,不接rxd和txd,灯是一直在闪烁,接了收发脚之后就会出现之前说的现象,电压为4.25V,楼主有没有遇到这种现象?

网友K(2016-05-27):
SIM800封装 引脚 为什么 留那么长?有原因吗?

楼主:
引用 网友K:
SIM800封装 引脚 为什么 留那么长?有原因吗?

方便焊接,没有特殊原因

网友L:
我在读取短信的时候,短信内容显示不出来,但是 电话号码和 就收时间都能显示。字库是用的GB2
312的字库芯片  能否帮我看看是怎么回事
                                      sprintf((char*)p,"AT+CMGR=%s","4");
                                        if(sim900a_send_cmd(p,"+CMGR:",200)==0)      //读取短信
                                        {
                                          p1=(u8*)strstr((const char*)(USART2_RX_BUF),",");
                                                p2=(u8*)strstr((const char*)(p1+2),"\"");
                                                p2[0]=0;
                                                sim900a_unigbk_exchange(p1+2,p,0);
                                          display_GB2312_string(0,1,p,1);                              //显示电话
                                                p1=(u8*)strstr((const char*)(p2+1),"/");
                                                p2=(u8*)strstr((const char*)(p1),"+");
                                                p2[0]=0;
                                                 display_GB2312_string(2,1,p1-2,1);               //显示接收时间
                                                p1=(u8*)strstr((const char*)(p2+1),"\r");
                                                sim900a_unigbk_exchange(p1+2,p,0);
                                                display_GB2312_string(4,1,p,1);                        //显示内容

楼主:
引用 网友L:
我在读取短信的时候,短信内容显示不出来,但是 电话号码和 就收时间都能显示。字库是用的GB2
312的字库芯 ...

短信读取的时候分为PDU模式和TXT模式,TXT模式下是按照英文来的,PDU是按照GBK来的,模块启动的时候默认是TXT的,你看看是不是这个原因

网友(2016-06-28):
自己也搞了一个SIM800C的板子,接口挺丰富的。有5~18V和3.4~4.4V电源接口,两路串口,一个四段带的音频接口,直接接耳机就可以打电话,还有其他模块的接口如USB。
实物如下:

需要的【点击了解】。哪里做的不好的,还请指点,我们会继续改善的。

网友:
这个和SIM900有啥区别呢?以前只用过SIM900的GPRS功能,

网友:
mark一下,最近也在学习at指令操作GPrS模块,对于模块低功耗这一块的操作流程,楼主有什么好的建议

网友M:
800系列和900A 区别大不大?

网友:
引用 网友M:
800系列和900A 区别大不大?

指令基本没什么区别

网友N(2016-08-03):
楼主的板子和模块 还有吗?买几块试试看。之前加到购物车的不见了。

楼主:
引用 网友N:
楼主的板子和模块 还有吗?买几块试试看。之前加到购物车的不见了。

不好意思,没有了

网友O(2016-10-08):
SIM模块,采用AT指令获取基站定位效果不好吗?
自己架设服务器是什么意思?

楼主:
引用 网友O:
SIM模块,采用AT指令获取基站定位效果不好吗?
自己架设服务器是什么意思? ...

有可以直接过去定位的版本,它本身应该也是将基站号和小区号发送到服务器进行匹配,然后返回经纬度给模块,实际上这个过程可以自己做,便于维护

网友:
引用 楼主:
有可以直接过去定位的版本,它本身应该也是将基站号和小区号发送到服务器进行匹配,然后返回经纬度给模块 ...

谢谢,我用800C的时候,发现基站定位的AT指令没有反馈,应该是800C不支持基站定位,获取经纬度。
900A是否可以?但是听说900A好像停产了。
有其他型号对基站定位支持比较好的吗?

网友(2017-05-09):
膜拜一下……

网友P:
请教:SIM800C 1分钟发送一次 TCP数据   5V供电,电流能做到多少???

楼主:
引用 网友P:
请教:SIM800C 1分钟发送一次 TCP数据   5V供电,电流能做到多少??? ...

1分钟一次那就不能关断GPRS了,只能一直连着,4V下大约30mA的样子,5V不能直接供电给SIM800的

网友P:
引用 楼主:
1分钟一次那就不能关断GPRS了,只能一直连着,4V下大约30mA的样子,5V不能直接供电给SIM800的 ...

我可不可以,要发送数据时,再开启,发送完再关闭呢。
并且SIM800C 支持 接收到基站数据唤醒,对不对

楼主:
引用 网友P:
我可不可以,要发送数据时,再开启,发送完再关闭呢。
并且SIM800C 支持 接收到基站数据唤醒,对不对 ...

那得看你对电流要求到什么级别了。
不能通过GPRS数据唤醒的。

网友:
产品上用了SIM800C,谢谢楼主好资料

网友(2017-06-13):
楼主PCB的lib文件可以共享一下吗?最近准备做这个SIM800C的设计

网友:
不好意思,刚才下了楼主的资料,发现DEMO里就有PCB文件,我开始还以为是程序,再次对楼主表示感谢

网友Q(2017-10-27):
刚好在做GPRS,请问楼主800C和移远的M26有什么区别啊,在纠结选哪个

楼主:
引用 网友Q:
刚好在做GPRS,请问楼主800C和移远的M26有什么区别啊,在纠结选哪个

这个答案不好给啊,我两个都有用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个答案不好给啊,我两个都有用的

既然楼主两个都用的话应该差别不大吧。
首先功能上应该没有什么区别吧,那主要是价格和稳定性了

网友(2018-02-08):
引用 楼主:
这个答案不好给啊,我两个都有用的

换一种说法,可以不?你们出货量最大的是SIM800C, 还是移远的M26

网友(2018-05-02):
楼主,楼上的问题,我也想问一下

网友:
正好用到,谢谢楼主资料。

网友(2018-11-05):
感谢楼言的分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