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下什么是电源的底噪?

楼主(2016-03-21):
买了一个泰克的电源,电压精度0.03%,用六位半表量了一下,偏差超过0.03%,打电话给泰克公司。
告知,应是<0.03%+10mv,10mv是底噪。每个电源都会有底噪的,这个底噪是什么意思?
电源除了纹波3mvpp,还有底噪,自己不是太清楚,为什么会有一个这么大底噪?底噪跟纹波是什么区别?

网友:
背景噪声?

网友:
等哪个大侠出来讲解一下,一起学习下

网友A:
就是说电压输出到不了绝对的0V 最低是10MV左右。

楼主:
引用 网友A:
就是说电压输出到不了绝对的0V 最低是10MV左右。

那为什么偏差要加一个10mv呢,比如说电源我设定为3.6v,那么实际输入应该为3.6v±3.6v*0.03%=3.59892到3.600108伏。
再加一个底噪10mv那就要再加一个±0.01v,那这样偏差不是比较大了啊?比如我现在六位半测量的数据为3.59756伏,是不是在误差内呢?

网友:
分辨率不是精度

楼主:
他的文档里面有一句这样的话
设置准确度:
电压:≤0.03% + 10mV
电流:≤0.1% + 10mA        比如设置输出10v的电压是不是就是意味着10v*0.03%=0.003v  再加上那个10mv也就是加上0.01v
误差在9.987v-10.013v都是是误差范围内,对吗?

网友:
百分比是相对误差,不可能无限小,10mv

网友:
10mv是最大静态误差,相当于固定的不确定度

网友:
10mv底噪指的是随机噪声的有效值,这是个统计数据值,而0.003%是确定的最大允许误差值,两者概念不同。

网友:
电源还是安捷伦的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