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M8978只接 1W左右的喇叭 不接MIC等,SPKVDD SPKGND可以空置吗?

楼主(2016-03-21):
WM8978只接 1W左右的喇叭 不接MIC等,SPKVDD SPKGND可以空置吗?

WM8978:
26        SPKVDD        电源        扬声器电源(只供给扬声器放大器)
24        SPKGND        电源        扬声器地(供给扬声器放大器和OUT3/OUT4)

网友:
一定要接的

楼主:
为什么?
8978本就能驱动0.9W的喇叭啊

网友:
SPK == 喇叭
MIC是从AVDD再转MIC_BASI取电的。

网友A:
可以不接。
这是给内部集成的D类放大器供电的。
如果你不用SPK的D类放大器的话,可以不接。
需要软件配置。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不接。
这是给内部集成的D类放大器供电的。
如果你不用SPK的D类放大器的话,可以不接。

那这个电路可以直接使用吗    驱动1W的小喇叭

网友B:
为啥不用个功放呢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为啥不用个功放呢

8978的手册上说可以直接驱动0.9W/8欧 喇叭啊   还有一些开发板上也是这么直接接到喇叭上

网友C:
喇叭就是SPKVDD和SPKGND供电的,指明要用喇叭却不接它的电源是什么逻辑。。

楼主:
引用 网友C:
喇叭就是SPKVDD和SPKGND供电的,指明要用喇叭却不接它的电源是什么逻辑。。

这么设计可以么?

网友:
接上这两个脚有那么麻烦吗?

网友:
可以,按datasheet上接就差不多了吧

网友:
1.功放是一定要的,不然光靠芯片输出的模拟音频信号根本推不动喇叭的,声音和蚊子哼哼差不大大。
2.音频芯片一般最大推到3W,具体要看spec,再大的功率,电压或者电流太大,小封装的芯片扛不住。
3.一般根据音频芯片的最大推动功率选择喇叭,这个SPKVDD,SPKGND都需要接上,不然D类功放无法工作。如果你需要推动更大功率的喇叭,可以不接这两个引脚,然后使用外置的大功率功放来推动喇叭。
4.D类功放输出的方波,后端都不建议直接连喇叭。都需要增加至少一阶低通滤波器将方波还原成 正弦波。或者芯片支持“无滤波器”设计,也需要串接FB和并接旁路电容去滤除超高20KHz的高频杂波的,这种直连方式不可取。

网友:
楼主下次多挂点儿悬赏,最近手头比较紧~QVQ

网友(2020-08-05):
这些芯片手册不写明白 真的要靠猜 不知道您实验结果怎么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