月经一下,帮找款输出电压准确、纹波小的LDO

楼主(2016-03-21):
重要的事情写在前面:
1、供电电压环境:7-9V。
2、需求电流:小于100mA。
3、输出电压5V,尽量精确(20mV以内),纹波尽量小。
4、最好是贴片。
5、别太贵,5块钱以下最好。

用在一个称重电路上,给称重传感器供电,又做为ADC供电和电压基准,ADC型号为ADS1232,之前做实验用LM317调电压太费劲了,受温度影响也比较大,可制造性太差

网友:
如果用应变片的激励电压作为参考电压,可以不考虑电压源的精确度,只要放大倍数是准确的就可以了.

网友:
”给称重传感器供电,又做为ADC供电和电压基准“ ---------宁可用一般的LDO+TL431构成基准。

楼主:
唉,是我多虑了,刚把电压调到4.3V左右(AD供电、基准、传感器供电接一起),称重数据依旧是准确的,用7.5KG量程的传感器精确到1g没问题,用的是桥式传感器。
之前查阅了TI的文档、参考了论坛的帖子中的思路,明白这种接法对输入电压精度要求不高,由于轻微强迫症非要把电压精确调在5V,经过验证真的是多此一举,LM317足矣。
感谢apple_eat、ilikemcu、TI大神!

网友:
TL431相对于做5V,相对来说还可以,但是楼主说精度在20mV,不知道这些供货商能不能够保证精度,
我们也希望有更好的温漂稳定性好,精度高的5V基准源
希望有更好的方案,关键是价格便宜呀

楼主:
在此贴出一个算是可用的程序和原理图,供用到的人参考:

union
{
    long  ADC_DATA_LONG;
    struct
    {
                unsigned char lbyte;     // Low byte
                unsigned char mbyte;     // Middle byte
                unsigned char hbyte;     // High byte
                unsigned char zbyte;     // Zero byte
    }bytes;
}AD_NOW;

unsigned char ADS1232_Read_Byte(void)
{
    unsigned char i = 8;
    unsigned char rbyte;
    while(i--)
    {
        rbyte <<= 1;
        ADC_CLK_1;
        if(ADC_DATA_READ)rbyte += 1;
        ADC_CLK_0;
    }
    return rbyte;
}

unsigned char ADS1232_Ready(void)
{
        if(ADC_DATA_READ)
        {
            return 1;
        }
        else
        {
                return 0;
        }
}

void ADS1232_Offset_Cal(void)
{
    while(ADS1232_Ready() == 0);
    while(ADS1232_Ready() == 1);
    AD_NOW.bytes.hbyte = ADS1232_Read_Byte();
    AD_NOW.bytes.mbyte = ADS1232_Read_Byte();
    AD_NOW.bytes.lbyte=  ADS1232_Read_Byte();
    AD_NOW.bytes.zbyte = 0;
    ADC_CLK_1;
    ADC_CLK_0;
    ADC_CLK_1;
    ADC_CLK_0;
    ADC_CLK_1;
    ADC_CLK_0;
}
//SPEED=10/80  channel=0 通道0  channel=1 通道1  channel=2  测温
void ADS1232_Init(unsigned char gain,unsigned char speed,unsigned char channel)
{
     ADC_RST_0;
     delay_ms(10);
     ADC_RST_1;
     switch (gain)
     {
         case 1:    ADC_GAIN1_0; ADC_GAIN0_0; break;
         case 2:    ADC_GAIN1_1; ADC_GAIN0_0; break;
         case 64:   ADC_GAIN1_0; ADC_GAIN0_1; break;
         case 128:  ADC_GAIN1_1; ADC_GAIN0_1; break;
         default:   ADC_GAIN1_0; ADC_GAIN0_0; break;
     }
         if     (channel==0){ADC_A0_0;ADC_TEMP_0;}
         else if(channel==1){ADC_A0_1;ADC_TEMP_0;}
         else if(channel==2){ADC_TEMP_1;}

     if(speed == 80)        {ADC_SPD_1;}
     else                                  {ADC_SPD_0;}

     ADC_CLK_0;
     ADS1232_Offset_Cal();
}

void ReadAds1232( void )
{
        while(ADS1232_Ready() == 0);
    while(ADS1232_Ready() == 1);
    AD_NOW.bytes.hbyte = ADS1232_Read_Byte();
    AD_NOW.bytes.mbyte = ADS1232_Read_Byte();
    AD_NOW.bytes.lbyte=  ADS1232_Read_Byte();
    AD_NOW.bytes.zbyte = 0;
        ADC_CLK_1;
        ADC_CLK_0;
}

网友A:
ADS1232完全没有必要对电源要求高精度,包括温漂指数也可以很宽,你这个应用,普通的HT7550足以胜任。如果想更便宜点,不考虑低压差的话,垃圾级别的78L05也是完全没有问题。
衡器称重是比例测量,对电源没有绝对精度的要求。纹波小一点倒是需要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ADS1232完全没有必要对电源要求高精度,包括温漂指数也可以很宽,你这个应用,普通的HT7550足以胜任。如果 ...

衡器专家终于出现了
您之前的帖子对我提示很大,感谢感谢!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你好!根据你的差数建议你使用HT7550,最高输入电压可以达30V,电流最大100MA,输出5V,精度3%.我公 ...

谢谢您的建议,稳压器已选好

另外友情提醒,注意版规哦

网友C:
引用 网友A:
ADS1232完全没有必要对电源要求高精度,包括温漂指数也可以很宽,你这个应用,普通的HT7550足以胜任。如果 ...

之所以对电桥的激励电压的准确性和温漂要求不高是因为在计算时电桥的激励电压会和ADC的参考电压约去吧?

网友:
TI的TLV70450,标称 2%精度,实际纹波很小,电压很准

网友:
找其他的原因吧,肯定不是电源的问题,俺之前做的电子秤用DC/DC给ADC供电也没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C:
之所以对电桥的激励电压的准确性和温漂要求不高是因为在计算时电桥的激励电压会和ADC的参考电压约去吧? ...

恭喜你答对了,加10分!

网友:
长知识了

网友:
波纹小才是关键,精度倒是其次

网友:
话说TL431+三极管放大也可以达到要求。

网友(2016-04-23):
21楼,零纹波?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好,我有零纹波的LDO,有需要可以加我2498300803

电池?~~~~~~~

楼主:
零纹波?! 好大的口气啊 我叫一声你名字你敢答应吗?

网友:
如果真要选LDO LT算是最好的了。不过价格都不知道怎么说。

网友D:
http://www.amobbs.com/forum.php? ... mp;highlight=HT7533
过冲的问题解决了吗?

楼主:
引用 网友D:
http://www.amobbs.com/forum.php?mod=viewthread&tid=5561591&highlight=HT7533
过冲的问题解决了吗?

最后还是用了78M05……
之前听过7533有可能上电过冲,没敢用755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