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殊应用,300V低纹波直流可调稳压,来讨论一下方案

楼主(2016-03-21):
现在大家所接触的都是48v以下的直流可调稳压电源,但我所需的是能达到300v的低纹波直流可调稳压源,稳定时纹波最好能<1mV,供电能力为100mA.
不知大家能否有什么好的方案?

如有可能,我想DIY一个这样的电源。普通的我已做过N年了,没挑战了。

网友:
DC300V 纹波<1mV  夸张了点吧?

网友:
直接市电整流后非隔离线性降压最简单
300V 100MA 功率也才30瓦。可以把线性减压模块做到100瓦左右。电流做到0.4A左右。

网友:
用线性电源可以做到

网友:
我卡还是你们厉害啊,我最近买了个泰克电源,发现他纹波也只能做到3mv峰峰值,而且最大也才30v。
你的三百伏也就1mv,这个真的比较厉害了。而且他们电源一堆数据,有些我都不明白怎么算的。

网友:
滤波电容大,再加上串联稳压应该就行。不要用开关电源,用工频变压器升压整流滤波串联稳压。

网友:
拿来修开关电源,防炸机?

楼主:
感谢各位大侠.

因为这个电源是用于特殊行业的,所以要求有点古怪。 关键一点,输出电压还需可调,不过可以10V一步。

LED结温检测用的

网友:
没什么挑战,LCC谐振电源,50Khz开关频率,输出加160uF以上的电容即可达到高频纹波1mV以内。电容选双面金属化的薄膜电容,再并联一定数量的电解,阻抗做到10mR以内。工频纹波要小,光靠高增益是不够了,加一级前级预稳压吧。布线要特别小心。 真正的高难度,是300V, 1mV的精度(3ppm)。我相信坛内没人能做出来。

网友:
300V输出1mV纹波是什么概念呢?

0.001V/300V = 3.3333333333333333333333333333333e-6

就是3ppm

楼主:
安捷伦的电源,是可以做到这种程序的

网友:
不讲效率,直接做到0-500V吧。
AC220,倍压整流,得到600V直流,再线性稳压,恒流,就有了,100mA,就是输出短路,整机功率也才60W左右。
至于1mV的纹波就要看功力,我个人表示做不到。

不知道做两级稳压会不会好一点,即第一级稳压比第二级高10V左右,仅供参考。

网友:
300V 1mV,做出来是很NB的。现有技术不敢想。

网友(2016-10-27):
LZ做出来了吗?给大家一个答案呗!

网友:
楼主做出来了吗?做出来我买10台~

网友(2019-01-18):
楼主做的咋样了?嫩不能分享点经验教训电路图啥的